大热天给自己来杯鲜橙多吧--DIY半导体制冷片,制冷效果不太理想

楼主(2009-06-13):
在淘宝上看到半导体制冷片有买,看了下饮水机的原理,决定自己做个玩玩!
第一步 去华强北买个12706 规格12V 花了20元。

第二步 加个直流电源和散热器,半导体制冷就是一边冷一边热,温差能达60多,所以就尽可能降低热端温度

第三步 放个杯子 开电 等冷水吧(当然散热器下面有个风扇吹 没有拍出来 否则你等到明天也没有冷水的) 启动电路 4A左右 稳定工作3A

第四步 放点你喜欢的果汁味道 我选的是 雀巢 鲜橙味的

自制的冰冻鲜橙多就出来了!
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制冷速度不理想,而且温度没有理想中的低。
由于没有制冷方面的知识,可能制冷效率有点低,而且没有什么保温隔热措施,不知道各位网友有什么高招增加制冷速度。

后来改成水冷,效果也是一般,没有从冰箱拿出来冒水珠的效果!

网友:
要把隔热做好,冷端和热端隔离的越好制冷效果越好
弄几个级连的话温度可以降到很低

楼主:
回一楼的 理论上是 冷端和热端隔离的越好制冷效果越好
但是自己做的时候工具什么又不够实在想不出什么招,不知道兄台能不能出2招知道下
我看饮水机上的是螺栓固定的制冷片,我这个又没孔
他的都是转门有个泡末包裹的冷水胆,就2个管子在外面,隔热肯定不错。
但自己加工又不好搞成那个效果

网友:
效率不高~~
我前些天也拆了片
从很久以前的奥柯玛的电脑水冷系统中搞出来的`
打算用笔记本电源~加 7812稳压~

楼主:
它的效率是50%吧
但是要达到强捍的制冷效果 利用率就必须高
比如热端的散热 和冷端的隔热

如果你放几滴水到冷端 很快就要结冰的 上次我差点把我手指头粘上去
不过放一杯水 那就难等了

网友A(2011-04-20):
呵呵,最近我也要搞这个玩呢,正查资料呢,夏天到了,我想做个空调玩玩,还是我的比较实际啊。。。。。。

网友:
taobao 上有MINI冰箱,刚好可以放一罐cola

网友:
天气快热了,两年过去了,有更好的适合个人制作的方案吗?

网友:
电流阿  一片的功率是 60W 的话 哪12V电压下 电流要 5A 阿  还有要配套给另一面的散热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一楼的 理论上是 冷端和热端隔离的越好制冷效果越好
但是自己做的时候工具什么又不够实在想不出什么招,不知道兄台能不能出2招知道下
我看饮水机上的是螺栓固定的制冷片,我这个又没孔
他的都是转门有个泡末包裹的冷水胆,就2个管子在外面,隔热肯定不错。
但自己加工又不好搞成那个效果

热面加导热硅脂 贴在加了风扇的散热器上压紧 推啊推 反复推 热面可以比较牢的贴在散热器上 散热也好一些

网友:
这个啊,我前面刚弄了一个。你直接放哪里就不可能制冷很好。你前后需要加隔热棉,散热片,散热风扇,散冷片和风扇,而且没那么冷的。应该找一个盒子让其空间制冷。你那个只是底部冷,上面和杯体呢。

网友(2012-08-01):
引用 网友A:
呵呵,最近我也要搞这个玩呢,正查资料呢,夏天到了,我想做个空调玩玩,还是我的比较实际啊。。。。。。 ...

大哥,别闹了,你的是最不实际的,制冷片的制冷量最大不超过0.5,压缩机能达到2.如果你用制冷片耗电量太大,制冷效果还不理想。制冷片只适合环境特殊的场合。

网友:
效能很差, 制冷量大的话还是热泵好.

网友:
亲!用2片,第2片的冷对着第一片的热.那就NB了!

网友:
水冷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