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交叉表的问题

楼主(2009-06-14):
一个表 tp1 结构是 31列 列名1-31 两行内容是8.2的浮点数 现在要吧他竖过来 变成3列 第一列是日期 1-31 后两列是 相应的两行数据 最精简怎么写 sql
要求如果行里有空值 在转换后相应的列里面 也要保留空值
转换后的 列名可以随意定

网友:
首先,你的表达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白,其次,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什么SQL可以把行变成列的。

网友:
有的,sql依据DBMS不同而不同,建议你到CSDN上去问下吧,那边的数据库高手比较多

楼主(2010-05-06):
已经解决了断网很久 没回复谢谢 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