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298N驱动直流电机,请问为什么电机轴加上负载旋转片就带不起来呢?

楼主(2009-06-14):
我的原来图是这样的。我的电机轴不加任何东西的时候还是旋转起来比较好,我用的MEGA16,7.3728M,用PD5输出占空比可调的脉冲来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我测了下PD5的频率只在825Hz左右。请高手指点下为什么电机轴加上负载旋转片就带不起来呢?还有怎样才能加大旋转速度与负载强度(即负载功率)?总感觉旋转的速度还是得进一步增大。
我的有刷电机是12V的,功率也很小,具体多少不清楚。
谢谢了!

网友:
看你的描述,轴上不加负载能转起来,那估计是电源功率不够。我觉得可以这样,有开关电源没?有的话直接用开关电源供电再试试。或者找个能输出大电流的电源芯片,印象中max1703最大能输出1.5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