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oist啥时候公布V8啊?

楼主(2009-06-14):
淘宝上已经有卖V8了,见图:

好像CPU还是S64,不是你所说的7S256呀!

网友:
d版v7 貌似可以升级成v8 坛子里面有图

网友:
楼主的ID是 jlinkpro?

呵呵,你有jlinkpro吗?

网友:
呵呵!楼主贴的非原装的,是楼主自己高仿

网友:
从盒子的四个固定孔就马上可以判断是仿的!呵呵!

网友:
还有用料及焊接工艺都可以看出非原装的

网友:
没发现V8跟V7有啥实质性区别,甚至可以说pro都没啥区别。

公开V8只会打击S*e*g*g*e*r的积极性,如果不继续开发,倒霉的可是大家,大家用用V7也就够了。
当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自己破解。

网友:
周末要是有空,我画个图,等着~~~

网友:
LS尽快公布V8 sch图纸啊.这样大家才能搞定.............

网友:
to 【9楼】 nihke

搞定flasher没?
一直想做个flasher用。。。

楼主:
again不要误会,我不是卖V8的

nihke大侠要不连firmware一起公布了?

网友:
to taoist:

没研究过flasher,没什么兴趣了,吃饭要紧~~~

网友:
其实在ARM7的调试中感觉V6和V7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呵呵。

不知道flasher有没有搞出来!

网友:
JTAG接口74ALVC164245换成SN74LVC16T245,直接支持1.8V~5V器件。SWD接口使用NXP 74LV125,支持1.8V~3.6V器件。
仅供学习研究~~~~~~
此原理图虽然目前使用上没有问题,但毕竟几天的研究成果比不上taoist大侠日以继夜的反汇编,所以建议大家使用43楼的原理图(Protel99se格式的)。

网友:
to 【15楼】 nihke

此图有误,谨慎使用。

1)LZ的图上没有第3个用作反相器的三极管。
2)SWO若为真的为1V,7S64能收到信号吗?从哪条回路?

网友:
我验证通过的,做了两个,完全可用

网友:
目前可以用不等于没问题

网友:
to taoist:

SWD的发送通过125,接收是通过16T245,1.8V~3.6V。

网友:
to 【20楼】 nihke

半年前我就搞定了V8和pro,现在在试验BDM,不用激我,不想再看到D版泛滥,所以我不公开

好心提醒你而已,听不进去算了

既然SWD的SWO接收信号是通过16T245,那么1V对于16T245而言是什么电平呢?
有空量量PA27的变化

网友:
送你一段程序,好好读一下吧:

;=================================================================================================================
; change interface
; R0 mode
  00105FF8  B510      PUSH         {R4, LR}
  00105FFA  4B13      LDR          R3, [PC,#0x04C]          ; R3 = [0x106048] =PIOA_SODR (0xFFFFF430)
  00105FFC  2280      MOV          R2, #128                 ;
  00105FFE  0092      LSL          R2, R2, #2               ; R2 = 0x00000200
  00106000  4912      LDR          R1, [PC,#0x048]          ; R1 = [0x10604C] =PIOA_CODR (0xFFFFF434)
  00106002  4C10      LDR          R4, [PC,#0x040]          ; R4 = [0x106044] =0x08000010
  00106004  2800      CMP          R0, #0
  00106006  D004      BEQ          0x106012                 ; if(R0 == 0) then goto 0x106012
;-----------------------------------------------------------
  00106008  2801      CMP          R0, #1
  0010600A  D00A      BEQ          0x106022                 ; if(R0 == 1) then goto 0x106022
;-----------------------------------------------------------
  0010600C  2802      CMP          R0, #2
  0010600E  D00E      BEQ          0x10602E                 ; if(R0 == 2) then goto 0x10602E
;-----------------------------------------------------------
  00106010  BD10      POP          {R4, PC}
;-----------------------------------------------------------
; R0 == 0
  00106012  601C      STR          R4, [R3, #0]
  00106014  2088      MOV          R0, #136
  00106016  0280      LSL          R0, R0, #10
  00106018  6008      STR          R0, [R1, #0]
  0010601A  0150      LSL          R0, R2, #5
  0010601C  6018      STR          R0, [R3, #0]
  0010601E  600A      STR          R2, [R1, #0]
  00106020  BD10      POP          {R4, PC}
;-----------------------------------------------------------
; R0 == 1
  00106022  601A      STR          R2, [R3, #0]
  00106024  20C0      MOV          R0, #192
  00106026  01C0      LSL          R0, R0, #7
  00106028  6008      STR          R0, [R1, #0]
  0010602A  600C      STR          R4, [R1, #0]
  0010602C  BD10      POP          {R4, PC}
;-----------------------------------------------------------
; R0 == 2
  0010602E  4808      LDR          R0, [PC,#0x020]
  00106030  6004      STR          R4, [R0, #0]
  00106032  4808      LDR          R0, [PC,#0x020]
  00106034  2310      MOV          R3, #16
  00106036  6003      STR          R3, [R0, #0]
  00106038  2098      MOV          R0, #152
  0010603A  0280      LSL          R0, R0, #10
  0010603C  6008      STR          R0, [R1, #0]
  0010603E  600A      STR          R2, [R1, #0]
  00106040  BD10      POP          {R4, PC}
;-----------------------------------------------------------
  00106042  46C0      FB
  00106044  08000010  DW           0x08000010
  00106048  FFFFF430  DW           0xFFFFF430
  0010604C  FFFFF434  DW           0xFFFFF434
  00106050  FFFFF414  DW           0xFFFFF414
  00106054  FFFFF460  DW           0xFFFFF460
;=================================================================================================================

网友:
我已经修改了支持电压的范围1.8~3.6,谢谢提醒。
下一步我将把pro的放出来,大家一起研究嘛。
PA27我没研究过,如果有研究过的,可以提醒一下,谢谢,反正目前我使用这个图没有问题。

网友:
搞定V8和pro一点都不希奇,就我所知,N多人都搞定了

为啥没公开呢,只是希望不要让Company失去动力

我的ixp425,Omap3530都还指望着V8能够支持呢

最有意思的是flasher,半年了。。。偶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你是牛人,搞定了,不想给大家用,还要到处说你搞定了,何必呢,你看N多人都多安分呢。

网友:
不是说不想给大家用,确实是没发现V7跟V8有啥大的区别,失望之余,不想传染给大家

半年前其实我已经把pro的图纸贴在网上了,后来想想这么做只会让淘宝上又多一批没创意的克隆品,让版主帮忙删除了

网友:
ARM FLA*SH*ER ARM/J*LI*NK/J-*LI*NK量产烧写器详细资料

Fla*sh*er ARM可作为微型嵌入式控制器或外在闪存、ARM内核的程序设计工具。Fl*ash*er ARM可配合J-Fl*as*h软件或单独使用烧写程序,另外具有J-Link的所有功能。F*las*her ARM通过计算机的USB或RS232接口,可在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2003或Windows Vista运行,标准20-Pin JTAG连接器。

特点:
独立JTAG/SWD程序设计器(一旦设定,F*las*her ARM可以不依赖计算机使用)
通过USB接口提供电源
支持ARM7/9和Cortex-M3
支持内置和外置闪存
目标程序存贮的128 MB内存
可作为720 kB/s下载速度的J-L*i*nk(JTAG仿真器)使用
根据目标硬件,速度在30-300kB/s之间
通过大容量内存或J-F*la*sh升级数据文件
目标接口:JTAG/SWD
下载速度:ARM7 720 kB/s,ARM9 550kB/s

还有这个东西,具体怎么用呢?

网友:
固件不能自动升级的大家都可以自己弄啊,我只是让大家用起来。如果我放出自动升级的出来,就会像你说的,淘宝上会有人卖啊,我不希望看到。而且我留了两个跳线,利用ATMEL的工具烧写很方便。

网友:
to 【28楼】 nihke

从4.0x的一个版本,Company增加了一项功能,在收到emu_cmd_update_firmware命令后,先擦除0x102000 - 0x1020FF的代码,然后复位。

这样的话,原先写一句跳转的BOOT的方法已经失效了。

网友:
擦就擦了吧,自己再写新的固件进去不就得了。

网友:
to 【27楼】 shian0551

官网有免费的使用手册

我一直猜不透,究竟Flasher是几个CPU,我曾经尝试用V7的firmware冒充Flasher,但就没搞明白cfg文件和dat文件是怎么download到Flasher里面去的。。。

网友:
呵呵,两个高手不要掐架。

一般用用几十块的V7已经该满意了。

既要照顾穷人也不能让开发商失去动力。

楼主:
是啊是啊,taoist,nikhe都是大牛!!!

Sorry Taoist.

网友:
to 【33楼】 jlinkpro

你动作真快。。。。。我无语了。。。。

网友:
to 【33楼】 jlinkpro
既然33楼把图片删除,咱就不说什么了,我发的原理图使用上没有问题。

楼主:
nihke大侠,少用一个三极管,看起来还是taoist大侠的图要更像真的一点

淘宝上卖的那张图片里,只有2个三极管,一个是复位的,一个是控制5V输出的,真的没有你那个三极管,难道在反面,不想以前的风格牙

网友:
to 【36楼】 jlinkpro

我只能再说一句,你动作真的很快。。。

to 【35楼】 nihke

你的动作也很快呀。。。呵呵

我的建议是你还是读一下我给出的代码,PA4、PA9、PA27的控制是不同的,今天正常不等于明天正常
既然公开,就要公开一个正确的图,不是吗?
当然,我也没有正版,也不能保证100%正确,但我想根据我是有的。

楼主:
taoist大侠还没说为什么V8是7S64不是你所说的7S256呢?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会读汇编。
在使用jtag接口的时候,PA9肯定是低电平,在使用swd接口的时候PA9肯定是高电平,你所说的PA4和PA27我认为是让SWD三态的两个信号,而我发的原理图只不过是让PA9一个信号禁止125而已。
如果你愿意详细解释,请不吝赐教。

网友:
to 【38楼】 jlinkpro

这个问题嘛。。。。

我一直以为V8是7S256,而且一直以来怀疑APP里面有漏洞,仔细看了你的图才发现,原来Company可能根本没有测试7S256,而一直使用的7S64,难怪呢。。。
ATMEL的AT91SAM7S256 Rev.A的chip id是错误的,在AT91SAM7S256 Rev.B改正了,但APP里面一直是根据AT91SAM7S256A的chip id来判断flash容量的,这样,当使用AT91SAM7S256B时,APP就会误认为CPU是AT91SAM7S64,从而导致写Flash(更改USB地址。。。)失败。

我一直以为这是个漏洞,原来根本V8就是用的7S64。。。我写的bootloader还修改了APP的机器码来修正这个漏洞呢。。。

不过,说实话,用7S256比7S64在大量读取数据时会稍稍快一些

网友:
to 【39楼】 nihke

你不会读汇编???
那你怎么搞定的???纯靠猜?

当interface模式为2时,PA4和PA27的控制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一起控制。

而且。。。节省出的I/O你能拿来干嘛?

网友:
我确实是猜的,逻辑分析仪测量加猜测。
我这个电路顶多是缺少一个在SWD模式下(PA9=1),TCK三态的一种情况。

网友:
修改过的Protel99se原理图。
仅供学习研究~~~

网友:
看样子V8到尽头了....我画个板子送大家算了............

网友:
to 【44楼】 shian0551
好啊,那样就是造福于民了

楼主:
几天没上淘宝,V8已经降到600了,看来要不了多久就已经白菜价了

网友:
pro原理图采取分段式的策略,先放出JTAG接口部分的图片。
仅供学习研究~~~

网友:
JTAG接口2脚为什么没有用???

网友:
看下这个文件,详细介绍J**LI*NK引脚功能.....

网友:
写的再清楚不过了,第2脚不使用。

网友:
那时真对目标接口.

帮看下,2和17还有其它什么用处....

网友:
你理解反了吧

网友:
标准接口是不需要这2个接口的,但我想定义这2个接口是否有其它用途.或在其它类型的工具中有使用.

网友:
那你要参考ARM JTAG接口的标准,根据ARM标准17脚是DBGRQ,19脚是DBGACK,有点忘了,你搜一下吧。

楼主:
等不及想看后面的图了, nihke大侠加油啊

网友:
哎,要是有人能搞定Freescale的USB-TAP,那调试Freescale的PowerPC就爽了,USB-TAP目前还是很贵(~5000RMB)呀!USB-TAP的硬件就没办法便宜的了,上次拆开看来一眼,里面是一个PowerPC + SDRAM + Flash + Xilinx的CPLD,而且是多层板(4/6层?)

网友:
to 【57楼】 liandao

J-L*i*n*k BDM26是不是你所说的USB-TAP?

网友:
BDM不是单线的么

网友:
J-L*i*n*k BDM26不是USB-TAP。USB-TAP是Freescale开发的针对自己CPU的开发工具。
我有一个USB-TAP,不过是for Freescale 56800 系列16位单片机的。
下面是我拍的PCB图:

USB-TAP电路板A面 (原文件名:USB-TAP-A.JPG)

USB-TAP电路板B面 (原文件名:USB-TAP-B.JPG)

据图推测,USB-TAP的硬件是相同的,不同的CPU用不同的固件。

网友:
LS,直接把Flash里的东西读出来看看

网友:
USBTAP唯一可能的难点在那片CPLD,其它部分根本没难度的.其实破它的意义不大,这个一般是公司才会用,也不在乎那5K左右(好像祥估的便宜点),而且自己做的话,成天也不会低,没什么人D的原因估计是市场不大,成本也太高.

我都不怎么习惯用USBTAP调,基本就是下下代码.要是能把WindProbe(WindRiver 风河公司的调试器)的license解决,我倒更喜欢它,用它调VxWorks方便些,毕竟是一家的产品.

USBTAP好像可以用于Freescale的全系列CPU,ARM,PPC,还有codefire好像都可以

网友:
强,一个字,太强了。
不知道这样,company会不会不继续了?

网友:
看来大家以后全部要去买正版了呵呵.中国人富起来了嘿嘿....

网友:
to 【65楼】 nihke

看看,起了个坏头

网友:
这一招就叫“闪死你个潜水的”,哈哈!
完全打破潜规则!撕掉最后的遮羞布。
其实我也非常的吃惊!

网友:
有pro的固件吗?

网友:
怎么找不到taoist的图啊

网友:
to 【71楼】 hfmedical

不好意思,我不再公布任何东西

网友:
to【72楼】 taoist

网友:
PRO的图呢?

网友:
谁要firmware?举个手

网友:
V8,yao ...............
快传来..............
呵呵

网友:
【77楼】 xyz1234
要过些天,正在实验。

网友:
各位,我的方法好用吧?

网友:
好用,好用,简直绝了.

我们烧香把你供着,呵呵........

网友:
别咒我,我还年轻

网友:
winhex也很好

网友:
描述了相关命令....
大家研究下,还有其它什么好的命令.......

【82楼】 nihke2
不是咒你,是对你的仰慕如滔滔江水,无法表达啊

网友:
发上来吧!!!!

网友:
发了啊,就上面的那个seg公司的文件.

网友:
hontor发的那个截图貌似不是原装的,因为BOOTLOADER部分不太像。

网友:
to 【87楼】 bigarmer

眼力很好嘛。。。

网友:
那是。
山寨的多是多,但是总有人见过原装的FIRMWARE吧。

网友:
【76楼】 hontor

V8,要 ...............
快传来..............
呵呵

网友:
论坛能不能发权限帖子啊?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V8的,可以升级。PRO就不在这里发了。

网友:
中间删了不知多少贴

都是高手

楼主:
谢谢 hontor大侠 的firmware

果然如taoist大侠所说,不支持AT91SAM7S256

请问这个firmware是山寨的还是原厂的?

网友:
to 【99楼】 jlinkpro

山寨得紧

网友:
v7的firmware,从所谓的“原版”复制的j*l*n*k里面读出来的。用坛子里的v7&v8的j*l*n*k好像不能工作.
v7 full function J*l*i*n*k* firmwareourdev_456391.txt(文件大小:240K) (原文件名:jlink_bootload.txt)

网友:
to 【101楼】 yxw_bob

鉴定完毕,正版V7 firmware现身

网友:
可惜,坛子里兼容的j*l*n*k好像不能正常工作,我最近没空,哪位兄弟有时间根据正版的V7把坛子里兼容的j*l*n*k的图纸修改一下,让兄弟们用上,省得中招!!!
    哪位兄弟有时间,出力吧这个事情给板了???

楼主:
真的吗?我试试去

网友:
【101楼】 yxw_bob
请问如何转换成BIN文件?

网友:
v7的firmware,BIN FORMAT!
   v7的firmware,BIN FORMAT!!!ourdev_456596.rar(文件大小:22K) (原文件名:jlinkv7_ff.rar)

网友:
反汇编了下,发现这个代码是乱跳的...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未使用的区域采用0xFF进行填充。

网友:
还有个问题,这个代码,几乎把所有的8K,Bootloader空间占满了..除了最后一小段为0xFF外.
和D版的代码差距很大,这么满的代码量也不利于升级之类的吧,修改一下很可能就超出空间了.

不过这段代码如果在下载的那个硬件上可以成功运行,那只能是硬件引脚配置吧.

至于如何配置,那就要时间了,反汇编这玩样,很折腾.

网友:
不需要反汇编,只需要给出和原版一样的图纸即可。

网友:
to: 【106楼】 yxw_bob
   我试了,在我的D板V7上可以用啊。

网友:
楼上是哪个版本,最好说出来有证据,不要瞎说!

网友:
本人证明在与原版一样的硬件上可以很正确的运行;但是与POWERAVR,RWEN等网友给出的硬件上运行不正常。
   特此证明。

网友:
跑不起来的检查:

PA11,PA15,PA29 都要接地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弟兄门现在知道汇编的好出了吧...谢了

网友:
POWERAVR的PA15是通过10K电阻接地不行,我用0欧接地就OK了,大家试一下

网友:
验证成功,公版的V7&V8版本的R27-->100欧电阻!

网友:
原装V8内部图片,发给大家看一下,照片不是太清晰,大家见谅。

V8 (原文件名:Snap1.png)

网友:
to 【124楼】 bigarmer

直接看LZ的D版就行了...

网友:
果真是惟妙惟肖啊!

网友:
是个截图,预计暂时看不到原版firmware了。
我试了一下我发的firmware,可以升级。

网友:
to 【128楼】 hontor

你用的是ihke 的图吗

网友:
to 【129楼】 hfmedical
是的,43楼的V8原理图验证通过,75楼的PRO原理图也验证可以通过。

网友:
to 【130楼】 hontor

能找到pro的firmware吗?

网友:
to 【131楼】 hfmedical
自己写吧,我发的V8的firmware的boot是自己写的,凑合着用。

楼主:
呵呵,在各位大侠的努力下,V8在Taobao上已经卖到198了,等到了98就可以出手了...哇哈哈

网友:
晕  晕   晕   晕  晕

网友:
如何升级firmware啊
v7不可以到v8?

网友:
好像价格确实下来了。呵呵,期待JLINK PRO 和 ULINK PRO。

网友:
v7不可以到v8

网友:
v7不可以到v8   只是功能上还是不能完全实现,  这是在V7上烧写V8的代码后的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功能是可以,SW管脚有冲突
芯片会发热

网友:
V8价格下来了,好像taobao上面已经有98一个了。

楼主:
98块的是假的,明显是V7

网友:
追逐高版本是大伙儿的通病啊,我相信即使手头有V6,V7的朋友也有十分想要V8的,网上已经有朋友发出免费送500套V7 PCB的消息,一下子把V7的库存清空了啊。新一轮的V8角逐来了。。。

网友(2009-07-14):
发现一个问题网上的图片的第一片LVC4245的顺序和【43楼】 nihke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4757.rar(文件大小:8K) (原文件名:J-V8.rar)
有所不同!
网上的图片,注意第8-12脚全部接地

NIHKE

原来V7,

网友:
我们知道ALVC164245的 A端  1.2-3.6  B端 1.2-5.5
NIHE的原理上是正确的,可是网上的不就有点问题了吗 ?!!!!

网友:
【144楼】 AQOK

有什么问题?2个都对

网友:
现在V8还能入手买啊?

不知道淘宝上面卖的,是否可以正常用呢?

网友:
这里好热闹!

网友:
好多楼了,来晚了

网友:
一好朋友在网上买的V8,呵呵,今天简单用了下,和V6 V7没有太多的区别啊!失望...

网友:
看到一好玩的...

V8Lite (原文件名:V8Lite.JPG)

网友:
咦!很奇怪啊。呵呵。还是Lite啊!哈哈。

网友:
V8价格下来了,好像taobao上面已经有70一个了。

网友:
7S64的V8也就值这个价了...

网友:
Hi taoist

给个更吐血的:J-Link ARM-OB

用STM32F103C8T6做的JLink v7,集成在STM32F103E的开发板上,支持外部JTAG和SWD。这几天正为这是郁闷着。

网友:
OB 难道是OnBoard?

网友:
【154楼】 Grant

ARM-OB一点也不希奇,早N年就有了

网友:
to 【157楼】 AQOK
发个原理图看下

网友:
LS上的PCB没有LZ位的漂亮。

网友:
LZ的过孔很小的,我的内径0.3,外径0.75的布线就会受限,LZ的pcb做的也会贵不少!我的PCB大多数都可以做!

网友:
记录一下, 以后准备做

网友:
还用alvc164245怎么 供低电压的器件

网友:
V8 有原理图 这还是v7的

网友(2009-08-14):
v7也够了,除非有重大性能提升

网友:
【93楼】 hontor 的固件扩展名怎么是UDT?这是什么格式?可以直接烧入7S64中么?还是要转换后再烧?

网友:
Taoist兄你好,贵博客上那个不能升级的firmware解压密码是多少呀?

网友:
43楼和75楼的原理图中,三极管Q1的基级直接连至7S64的PA20,这似乎不行吧,这个口没有缓冲,如何直接接三极管?

网友:
造福人民
支持一下

网友:
关注中,有没有“J-Link ARM-OB”更多的信息?

网友:
没有V8的固件,看来做个MINI版的V8计划又得搁置了

网友:
板子布的水平欠佳,看心寒

网友(2009-09-20):
没固件,那不好说了

网友(2009-10-24):
现在的BootLoader都是自己写的吗??

有没有原版的?

网友:
这个V8的看样子好像不错。

网友:
to 【182楼】 rlplc

隐蔽广告,鉴定完毕

网友:
都是自言自语

网友:
to: taoist
   你的QQ是多少,有请教

网友:
to 【185楼】 win007

不用QQ,有事mail
taoistding@gmail.com

网友(2009-12-15):
好久没上这个版块,又见新东西了。谢谢上面的各位。

网友:
taoist:
新板的v8固件4.10d 升级的时候报错,usb通讯错误,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弟兄.打击实则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to 【189楼】 nkhare

用exec InvalidateFW 降级

试一试v4.10f驱动

如果还不行,正版的找Segger,D版找D版商呗

网友:
淘宝也普及V8了

网友(2010-03-04):
回复 网友A:

看到bigarmer上传的原装的JLINK V8的PCB照片,但是比较模糊,有没有清晰点的啊?我想做一个,但是不想修改,就想用原装的硬件电路。

网友(2010-06-08):
mark一下,全部看一遍要很长时间,可是还是没看到有哪家卖jink比较好用的链接,实际上买个好用的就好了哦

网友:
引用图片【157楼】AQOK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y good,thank yoiu

网友(2010-07-13):
都是牛人啊。。。。。

网友(2010-12-07):
这么多高手,jlink连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怎么回事 ?

网友(2011-05-30):
回复 网友B:

请问有V8的相应电路图和说明没。我的V8坏了,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2013-01-30):
公开呗,让大家一起乐乐

网友(2017-05-17):
V10 V11 V12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