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_ii在avr单片机atmega8上出错的问题

楼主(2009-06-14):
关于Ucos_ii在avr单片机atmega8上出错的问题

现在想做一个简单的移植,用的ICC编译,可是从论坛上下的程序自己编译时出现现在这个问题:
!E Ucos_ii.o(364): multiple define: '_OSTaskStkInit';
!ERROR file 'OS_CORE.o': undefined symbol '_OSIntCtxSw'

请高手指导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需要怎样处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58265&bbs_page_no=1&bbs_id=3004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62991&bbs_page_no=1&bbs_id=1038

网友:
!E Ucos_ii.o(364): multiple define: '_OSTaskStkInit';
!ERROR file 'OS_CORE.o': undefined symbol '_OSIntCtxSw'

#ifdef   OS_GLOBALS
#define  OS_EXT
#else
#define  OS_EXT  extern
#endif

这两个问题一般是由于ucos_ii.h这个头文件
作者处理得很猥琐
声明了global的就是原始定义
没有声明的就是extern
因此,你只能在ucos_ii.c里面声明这个
其余的文件凡事要引用ucos_ii.h的不能define OS_GLOBALS

网友:
作者处理得很猥琐

同意。

网友:
太猥琐了...
商业版也这样?

网友:
工程里只添加 ucos_ii.c 就可以了.

网友:
LS更猥琐
#include "xxx.c"
没有比这更恶心的了...

作者处理的不好就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