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 开发FPGA 调试片内8051cpu

楼主(2009-06-14):
本来要发到edacn上的,因为前面发了一些。但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edacn今天上不了了
使用altium designer可以快速的在fpga内部实现一个cpu,具体的型号可以参考altium 的官方说明。这里发个 调试界面,因为没有认真编写程序,所以上传的界面只是说明altiumdesigner 调试cpu的功能而已,等日后有时间了写一些详细的开发调试FPGA内嵌51cpu的文档

调试界面 (原文件名:tsk8051调试界面.JPG)

网友:
国内用AD开发FPGA的多吗?估计没几个吧

网友:
Altium的USB调试器买不起

网友:
买正版软件好像是送一个Altium的USB调试器吧!不过就Altium软件的稳定性。。。。调试起来还不得疯了。

楼主:
回myouravr 大猫:

              我觉得稳定性还可以呀,主要问题是原理图中存在文字说明的那个模版时会特别慢,我个人认为是破解不好造成的。其余情况下运行很稳定的。如果用正版的话,估计不会出现问题。(我也是猜的~没用过正版。声明一下,我也只是学习用altium designer,没有用于商业目的,奥腾不要追究我责任呀!)
          另外,zgq800712 SEED说的usb调试器我也没有,我用的是并口的(自己做的,可能没有官方的稳定)

网友:
楼上能否共享一下并口调试器的原理图?谢谢!

楼主:
TO:kyughanum 初级玩家
      这个版本的还不稳定,我在EDACN上也说过,总是出问题。所以暂时还不敢贴,(有人投诉我吃不消呀!)
      最近正打算使用BBMV或者BBII改装一个,如果成功且工作稳定的话,再贴一下这个下载线的电路图也不迟

楼主:
现在做的altium的xilinx下载线可以connect上,但是下载弹出错误!

楼主:
上面问题结觉了,原因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导致xilinx芯片过热,关掉电源冷却下来之后再上电就能下载了。上一张xcv200调试8051的图

网友:
没我在FPGA里用KEIL调8051方便,呵呵,自己做的51放xilinx fpga里,用USB连电脑,KEIL调试。

楼主:
9楼很厉害呀,怎么做那个调试协议呀!jtag没有仔细研究过,是用的jtag协议吗?

网友:
是用的JTAG,不过有些JTAG命令没有做,因为是为仿真设计的。JTAG协议比较简单,其实就是个状态机,要做对8051的仿真,要增加一些命令。最麻烦的是要写仿真控制的DLL来被KEIL识别。

下面是JTAG ICE的端口描述,除JTAG引脚外,有一些脚用于控制8051内核。
module        dbg_ice (
        trst_n,                                //         Test reset input
        tck,                                //         Test clock input
        tms,                                //         Test mode select input
        tdi,                                //        Test data in
        tdo,                                //        Test data out

        mclk,                                //        mcu clock
        por_n,                                //        power on reset
        en_fetch,
        brk_chk,            //  enable break point check
        mcu_pc_o,
        ice_id,
        user_id,

        dbg_rd_data,
        dbg_wt_data,
        dbg_addr,
        dbg_inst,

        dbg_rst_n,
        dbg_run,
        mcu_run
        );

        input                        trst_n;
        input                        tck;
        input                        tms;
        input                        tdi;
        output                        tdo;

        input                        mclk;
        input                        por_n;
        input                        en_fetch;
        input           brk_chk;
        input        [31:0]        mcu_pc_o;
        input        [31:0]        ice_id;
        input        [31:0]        user_id;

        input        [31:0]        dbg_rd_data;
        output        [31:0]        dbg_wt_data;
        output        [31:0]        dbg_addr;
        output        [3:0]        dbg_inst;

        output                        dbg_rst_n;
        output                        dbg_run;
        output                        mcu_run;

楼主:
11楼 真是厉害。说实话我曾经也想做一个带有jtag接口的cpu来调试,但是自己的能力非常有限,只能望洋兴叹呢了

楼主:
建立了一个qq群,讨论altium 开发fpga的,欢迎加入 27998320

楼主:
原理图我一直放在edacn上的,今天转过来!

原理图第一部分 (原文件名:ujtag.JPG)

原理图第二部分 (原文件名:ujtag2.JPG)

网友(2009-07-21):
很是有意思!

楼主:
我用的是盗版的altium designer,在使用过程中发现altium 自带的C51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会产生错误,最典型的代码就是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x)
{
    for(x=0;x<65535; x++)
              __asm("nop");
}
x循环变量在调试的时候并不是从0到65535的,而是255到0!估计是C51编译器需要破解!!哪位高手能帮忙一下,或者谁有正式版的tasking软件共享一下喽!谢谢!

楼主(2010-10-26):
使用9.4版本的软件,没有16楼的情况出现了,不过使用tasking和使用keil编译出来的hex不一样,tasking还是弱一些哦,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网友:
Altium Designer来我们公司推广过,经过接触,发现Altium Designer就是一个大杂烩,什么功能都做进去了。
但是实际的产品开发,用Altium Designer有一些困难,Altium Designer内置很多IP Core,也是他们主推的东东,除非你用FPGA作为你的最终产品,可以用上这些IP Core;要想把含有IP Core的FPGA开发环境移植到ASIC去生产还存在License问题。

玩玩可以,做最产品开发,需要斟酌。

网友(2011-09-08):
走过路过,最近评估所有的51编译器。
不知道Altium Deisgner带的编译器和Tasking EDE带的有什么区别?

AD有爆破版本,而Tasking EDE只有试用版本。

网友(2012-11-01):
沉了。顶一下~~~~~~~~~~

楼主:
还能顶起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能顶起来吗?

liming_nefu大虾,Al_tium_ Desig_ner了安装例程里有个官方的调试器PCB工程,
CPU是LPC2888-SQ180,要是能搞出个固件就可以用了。

楼主(2013-02-20):
引用 网友A:
liming_nefu大虾,Al_tium_ Desig_ner了安装例程里有个官方的调试器PCB工程,
CPU是LPC2888-SQ180,要是 ...

我不会破解,也没有usb调试器,所以我........

能做的就是买或者等了,哎

呵呵额

网友:
这个帖子已经4年了?

网友(2013-04-22):
引用 楼主:
我不会破解,也没有usb调试器,所以我........

说的是这个玩意吧。

网友:
altium 可不是免费的

网友B:
我单买个这调试器,300百

网友:
从来只用altera quatus,xilinx ise

网友:
quatus ii+modelsim6.5 se

网友:
只知道能用,但真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3-06-03):
引用 网友B:
我单买个这调试器,300百

哪里有卖的呀,我也买一个!

网友:
感觉挺小众。为啥不用quartus免费版,买个usb-blast不到50块

楼主:
即将拥有一个 altium usb jtag了!!1

网友:
呵呵,我已经有一个,不过一直没研究

网友C:
哇,LZ做这个做了这么久了09年开始。。。。精神值得学习啊。。

楼主(2013-08-06):
引用 网友C:
哇,LZ做这个做了这么久了09年开始。。。。精神值得学习啊。。

我瞎弄而已,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