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STM32F103ZE分支0.3.0 beta2版本

楼主(2009-06-14):
RT-Thread/STM32F103ZE 0.3.0 Beta2
- 更新SD卡驱动到ST STM32 2.0.3固件库
- 添加RTC驱动,在finsh中添加list_device函数
- 添加hard fault处理函数(进入HardFault会显示出当前线程的PC和LR,及当前线程状况)
- 添加栈溢出检查
- LwIP添加以太网发送线程,优先级与以太网接收线程相同
- RT-DFS添加POSIX驱动接口
- 添加GoAhead WebServer
* 需要RT-DFS文件系统支持
* 默认文档根目录/web
* 默认数据库目录/db(用于保存用户权限文件)
* 减小内存占用量为原始GoAhead WebServer版本的一半左右。
* 支持ASP,Embedded Java Script,不支持cgi-bin

- 修正STM32中任务切换可能会被中断打断的问题;
- 修正调度器开锁时中断未打开的问题;
- 修正LwIP时间准确转换到RT-Thread的问题;
- 修正LwIP小内存模式下分配MEMP_TCP_PCB数目的问题;
- 修正LwIP中lwip_select函数中定时器问题

默认指标包括:
- 线程优先级256优先
- DFS缓存4K byte
- GoAhead WebServer内存池20K byte
- OS Tick 10ms
- IP地址:192.168.1.30
- 可用RAM大约45K (在未使能外扩SRAM的情况下)

Bernard Xiong
http://www.rt-thread.org

网友:
呵呵,老大又发好东西了,虽然暂时没用到ZE系列,但还是要顶的:)

楼主:
呵呵,RT-Thread是一直在更新的

即使是STM32F103VB,也建议更新src, libcpu, lwip目录,这部分VB和ZE基本是共用的

网友:
楼主的贴都是强帖

那个红牛板用的是F103ZE,扩了RAM
应该可以跑RT thread

楼主:
【4楼】 robinyuan
跑RT-Thread是不需要使用外扩SRAM的,只跑LwIP + FS,20K SRAM(例如STM32F103VB)就好,如果要跑GoAhead WebServer则需要64K SRAM

网友:
怎么能不顶呀

楼主:
多谢ls诸位兄弟!

紧随这个Web Server,新添加一个:
GoAhead WebServer用户管理使能步骤:
1. 在工程中Options for Group 'GoAhead'的C/C++标签页中添加
USER_MANAGEMENT_SUPPORT
到Define中

2. 重新编译,烧入STM32中

3. 在SD卡上新建立/db目录。SD卡中/web目录应存在GoAhead目录下web目录中的几个.asp文件

4. 打开浏览器,访问/addgroup.asp,/adduser.asp,/addlimit.asp
建立相应的组:如组名admin,Privilege中,全选择三项;Access Method选择DIGEST ACCESS
建立相应的用户:如username: demo, password: demo, 组 admin
建立相应的限制:如URL: /rtt (将对rtt目录下所有链接进行限制)Group选择上面建立的admin,Access Method选择DIGEST ACCESS

5. 访问/savecfg.asp保存配置文件。

6. 目前还不是自动能够load配置文件,需要自己在代码中添加:
文件: main.c,函数initWebs(),socketOpen();语句后
   /*
    *   Initialize the User Management database
    */
#ifdef USER_MANAGEMENT_SUPPORT
   umOpen();
   umRestore(T("umconfig.txt"));
#endif

这样即使重新开机,访问/rtt目录也将需要用户验证。

网友:
对RTT,比较关注,但是没有看过RTT的代码,有几个问题正好顺便请教一下楼主:
1.RTT对中断的这块是如何管理的?
2.对于多线程安全的数据是否也是像ucos一样采用开关中断来实现的?

我现在用ucos+LPC2468做的小系统,发现如果有很严重的中断延迟的现象出现。
我的小系统上面有这些中断: 0.833毫秒中断(主要用于交流信号采集),100ms的TICK中断,I2C读写中断,2个UART读写中断,1个外部中断。

我看了下任务的负载,好像一直为0,但是中断缺延迟很厉害。我的猜测,可能是ucos里面频繁的开关中断有关。还有,不知道是不是和ucos里面的中断中进行任务优先级切换导致中断服务程序运行时间比较长有关。

因此,在考虑是否准备裸奔,或者是换成RTT,FREERTOS。

网友:
请问 ffxz : RTT 有没有 IAR 的版本? 因我的 JLINK 在 MDK 有一些不明原因而不能用, 曾试过在 IAR 开一个新 Project 编译您的 RTT 代码, 但用汇编语言写的不能通过。

楼主:
【10楼】 oldtom
你的问题主要是那个0.833毫秒中断问题,其他应该影响不大吧。这点你还是仔细确认下,否则下面的方法将失效

把0.833毫秒中断指派为FIQ,把系统的开关中断只应用于IRQ。这么处理以后,中断延时问题应该就没有了。

RT-Thread也用了开关中断的方法来保证调度、线程间通信时刻的数据安全性问题,在这部分RT-Thread在设计的时候特别考虑到这点,所以力求关中断的时间维持在最短。这部分,如果要求高,可以再回归下以前的代码,看看是否还有优化的余地。而在STM32上,是打算有时间出一个完全不关闭中断的版本的。

楼主:
【11楼】 CC_Lam
RT-Thread/STM32是有个IAR的版本,但在最新版本中没有更新进来,你可以找找老的版本,里面已经有相应的汇编文件,稳定运行问题不会太大。

楼主:
STM32F107的版本,可能能够直接从STM32代理商那边拿到相应的RT-Thread/STM32F107版本,包括那份 RT-Thread编程指南 文档。具体的过程还在谈的过程中,有新的进展会一并报上来。

网友:
107?我都没听说过
不过103ZE我倒是有,回头上一下看看

楼主(2009-09-06):
RT-Thread/STM32带的lwip已经升级到1.3.1正式版,同时也修正了FAT文件系统中编译警告的问题,欢迎使用。

如何下载RT-Thread代码请看:
http://www.rt-thread.org/phpbb/viewtopic.php?f=2&t=266&start=10

网友:
有没有RT-Thread系统的说明文档啊?

网友(2009-10-14):
【14楼】 ffxz
STM32F107的版本,可能能够直接从STM32代理商那边拿到相应的RT-Thread/STM32F107版本,包括那份 RT-Thread编程指南 文档。具体的过程还在谈的过程中,有新的进展会一并报上来。

楼主,请问有新的进展了吗?我现在准备在STM32F105上装RT-Thread。

楼主:
STM32F105可以直接用svn的版本,107的网口驱动也快好了。文档更新要慢一些

网友:
一直很关注,希望早日能看到RTGUI集成进来

楼主(2010-01-13):
嗯,希望这个贴能够结贴。

打算把RT-Thread使用到产品,请选择最近的0.3.0 rc1版本。但0.3.0 rc版本或正式版本不会携带GoAHead WebServer,所以有些人还愿意使用这个beta2版本。不过GoAhead WebServer我们会在论坛上放出独立的软件包出来,供用户选择。

不在发布中引入GoAhead WebServer主要包含两个原因:GoAhead WebServer的许可证和目前RT-Thread的许可证相冲突了;GoAhead WebServer内存占用依然比较大,默认加入后,64K SRAM已经不剩下多少了,似乎是10k - 15k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