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字符相加是这样的吗

楼主(2009-06-14):
如果定义两个字符型变量,相加后有进位,在单片机中,是不是丢弃进位,保留低8位到字符变量中?

网友:
如果两个字符型相加赋值给大于字符型长度的类型变量,进位是不会丢失的。但要注意字符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