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24V/1.5A的直流电机,需要控制正反转,刹车,需要什么样的方案好啊

楼主(2009-06-14):
参教了几个前辈的贴子,有用L298N或用IR2104,还有vivalite的经典电路.

L298N的速度太慢,发热大(目前我就是用L298的片子,不太满意)

IR2104也个好方案,但是成本有点高,两片2104(10块)+4个MOS管(8),成本也不低.

我目前用52+IRFZ44N控制电机的开关,但是做不了正反转与调速.

不知还有没有成本更低并能调速\正反转\刹车的方案.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depending on the load, you can replace two of the mosfets (typically the upper ones) in a typical H-bridge with resistors and just drive the lower two mosfets.

网友:
我也很关心啊

网友A:
24V/1.5A,电流不大,H桥上端用P-MOS,下端用N-MOS就可以了,SO-8封装的对管都能应付,单片机直接驱动,用不着IR2104的。

网友(2013-11-24):
引用 网友A:
24V/1.5A,电流不大,H桥上端用P-MOS,下端用N-MOS就可以了,SO-8封装的对管都能应付,单片机直接驱动,用 ...

版主  请教个问题  如果是H桥 刹车电路 开启上桥的2个MOS  和开启下桥的2个MOS 刹车有什么区别吗  ,在实际应用 哪个更多一点,还有看见坛子里有说 刹车的时候  2个管子的PWM逐渐增加 这个时间大概通过什么来确定呢  ,如果快速刹车 直接给了个反转信号但是时间也不好把握容易反转   问题较多  麻烦 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