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一带485接口的电度表,想通过电台进行通讯,但电台是232接口,需收发控制信号,该怎么

楼主(2009-06-14):
有一带485接口的电度表,想通过电台进行通讯,但电台是232接口,需收发控制信号,该怎么办。多谢!

网友:
有232转485的转换器卖啊, 几十的 到几百的都有。

楼主:
都没有收发控制信号

网友:
收发控制应该是转换器里面自动完成的。

楼主:
电台需收发控制信号

网友:
电台的发射信号就是一根PTT信号,拉低电台就进入发射状态,悬空或者拉高电台就处于待机接收状态。

楼主可以设计一个单稳态电路,当监测到485总线上有数据时触发一个低电平,这个低电平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动翻转为高电平。当485总线数据流不断时,这个低电平被反复触发,电台就一直处于发射状态,直到485没有数据,经过延时这个低电平翻转,电台进入接收状态。
可靠性最好的办法还是使用单片机+485接收,收到485数据后拉低PTT信号,然后向电台232送出刚才收到的数据,MCU来做可以做到非常可靠,而且PTT收发转换时间可以在程序中调整,比调整电路参数方便多了。对于两边如果串口速率不一样的情况,MCU还能做下缓冲。

楼主:
多谢指点,怎样检测485总线数据流的方向

网友:
所以我还是建议使用485收发器和一片MCU中转控制,这样就不存在判断流向问题了。

网友:
有带收发自动控制的485芯片,不过贵得要命

网友:
使用CPU是个好的选择,以后配置很灵活。

网友:
整这么复杂,,为什么不使用收发自动完成的电台呢?

串口来数据自动发送,发送完毕自动进入接收状态。

网友:
买个转换器,便宜

网友:
突然想到,楼主的数传电台是不是已经有了?要是有了,就按照那个思路去做吧。如果没有,不如买我的GPRS DTU,直接插上就能使用,完全不要这么麻烦。我现在一些用户其实就在用GPRS DTU来替换数传电台。数传电台容易受干扰,没有数据缓冲,而且合法使用下来一个频点一年的频占费绝对比移动的GPRS流量费高。

楼主:
谢谢几位的指点。电台已有,只是内置的MODEM不是智能型的,是智能型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苹果猫,请把你的DTU资料给我一份ZLSZGJ@126.com

网友:
邮件已发,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