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V通过什么能够显示出图像

楼主(2009-06-14):
各位朋友,小弟请教一个问题,图像输出格式为YUV,4:2:2,Y是8bit,U和V都是4bit,这种接口通过什么东西能够将图像显示出来?市场上有没有卖这个的?

网友:
现在很多实用FPGA来处理这样的时序,高档的逻辑分析仪已经有这样的功能了,上次在EDN上看到过,如果自己搞着耍,这样的仪器就有点要命了

网友:
可以转成HDMI格式接到带HDMI的显示器上看。好像没看到现成的,可以自己画板和简单配置。

网友(2009-09-12):
要用视频编码芯片的

网友(2009-12-04):
相同格式的LCD即可显示

网友A(2010-03-29):
YUV4:2:2 U,V也是8bit的,只不过U,V信号是隔行传送的

网友:
用FPGA或者专用芯片可以解决。

网友(2012-08-03):
引用 网友A:
YUV4:2:2 U,V也是8bit的,只不过U,V信号是隔行传送的

正确,YUV 4:2:2不是说8位里面4位Y,2位U,2位V的意思,
Y/U/V都是8位数据,只是U和V是隔着Y轮流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