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 snail 的几个意见

楼主(2009-06-15):
1.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AVR snail就死机
2.没有链接开发板的时候avr snail无法下载
解决办法
1.死机的原因是扫描到内置MODEM的串口,回答同样的数据,造成死机,用串口调试软件打开此串口,不被扫描到,将不会死机
2.用跳线短路JTAG的9.10脚.缺口朝上时,最左边的两个脚为9,10脚

网友:
to 楼上
1、打开内置Modem串口导致死机的问题,请您下载最新版本的AVR Snail。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将在下一个更新中予以解决。
2、不明白楼主想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教程中就是这样写的
“如果将10芯插槽开口正对着我们,保正缺口在上时,最左边纵向的两个引脚就是PIN9和PIN10。”

不过还是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6-19,08:32:07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39]ATmel蜗牛触摸演示板Snail 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