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在用FT06-C的遥控飞四轴

楼主(2009-06-15):
FT-06参数设置和PITOLAN手册上的不一样,

网友:
我用的是06-c。

然后买了stc的单片机替换上去,自己写程序。ch5就可以用了。程序简单就是算AD的多少,然后ppm发出去。高频头什么的都不用变

楼主:
你信是如何设置的,我的设置和手册上的不对呢,可以上传看看吗

网友:
[Setup]
Name=OURAVR
GlobalConfig=193
[Channels]
Gas=2
Gier=1
Nick=3
Roll=4
Poti_1=5
Poti_2=6
Poti_3=7
Poti_4=8
[Stick]
Nick_Roll-P=2
Nick_Roll-D=4
Gier-P=6
[Altitude]
Setpoint=193
MinGas=30
P=10
Barometric-D=30
Z-ACC-Effect=30
Gain=2
[Gyro]
P=100
I=140
DynamicStability=50
ACC_Gyro-Factor=30
ACC_Gyro-Compensation=32
DriftCompensation=4
Main-I=16
[Others]
MinGas=5
MaxGas=250
Compass-Effect=128
UnderVoltage=90
NotGas=35
NotGasTime=30
[User]
Parameter_1=0
Parameter_2=0
Parameter_3=0
Parameter_4=0
Parameter_5=0
Parameter_6=0
Parameter_7=0
Parameter_8=0
[Camera]
ServoNickControl=100
ServoNickCompensation=40
ServoNickInvert=0
ServoNickMin=50
ServoNickMax=150
ServoNickRefreshRate=5
[Loop]
Config=0
GasLimit=50
StickThreshold=90
LoopHysteresis=50
TurnOverNick=100
TurnOverRoll=100
[Coupling]
YawPosFeedback=90
YawNegFeedback=5

楼主:
将以上程序写到飞控里吗,

楼主:
请问如何写进去呢

网友:
mktools 的config按钮里面有导入 导出的功能,你试一下就知道怎么做了。先导出一个配置,然后用我上面的覆盖上去

楼主:
你的是1.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