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外部输入和7.2V后备电池供电,要求输出5V,如何设计电源

楼主(2009-06-15):
如题,12V外部电源输入,经过稳压变为5V,但系统有个后备电池(6节1.2V的电池串联),外接12V时对电池充电,没外接时要求电池供电,如何接电路啊。稳压可以选LM2575吗?

网友:
5V稳压IC  电池用二极管串联降压

网友:
汗!
电源切换用一个MOSFET即可,稳压要看你负载电流及静态电流等参数来选用线性还是开关电源
充电麻要看你是什么类型的电池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简单!

需要的相关参数太多了,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其难度和成本相差2个数量级以上。

楼主:
用LM2575,电池用三个二极管(0.7x3=2.1)降到5V,是这个意思吗。充电直接接还是加个电源管理芯片,如(MC33340)?

网友:
电池电压不能这么算啊?看你这个情形应该是镍氢电池,那么至少也要按照1.35V算,1.2V是标称电压,实际没这么低

楼主:
如果按1.35V算,4节就5.4V,加个二极管就行了吗?如果六节8.1V那么接稳压IC应该也能出5V吧

楼主:
电源切换用一个MOSFET,如何接,谢谢

网友:
给电池供电也能用2575?

楼主:
准备用7.2V的锂电池,充电管理用BQ2057W,外接电源用9V-12V,电源切换用PMOSFET  IRF7416+二极管4148,通过1117-5稳到5V。这样设计行不?????

网友:
1117?要看你电流多大啊,大了做不来

楼主:
有一个液晶,一个13.56M的模块,一个wifi模块

楼主:
sp1117 不是有8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