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根据什么来选择NRF还是CC系列,还有低于1G和2.4G

楼主(2009-06-15):
菜鸟提问,根据什么来选择NRF还是CC系列,还有低于1G和2.4G

一直没有真正搞懂。价格方面就不比较了,2.4G距离比1G的近,我想知道怎么从项目出发的选择。

网友:
1,项目的销售地,如果是全球销售,建议2.4G,制定的欧洲,货美洲,或日本可以选择亚G频率,因为亚G频率会比2.4G的频谱干净很多。
    2,根据数据率,如果数据率大的,比如声音,视频等应选择支持大带宽的2.4G,如果数据率小,距离要求比较远的可以用亚G频率。
    3,看系统是否有其他的2.4G的模块,比如带有WIFI,蓝牙的情况下,就尽量避免使用2.4G的多干扰的频率,以免蓝牙和WIFI受到干扰,而采用亚G频率会使得更稳定的通讯。
   欢迎大家补充!!!!!

楼主:
谢谢啊,欢迎大家继续

网友:
我们 174MHz-216MHz  223MHz-235MHz   314MHz-316MHz  400MHz-435MHz  435MHz-470MHz  470Mhz-510MHz  868/915MHz,全部做好了,客户要哪个,自己挑选,哈哈。

网友:
主要是不同频段,无委规定使用的方面不一样,具体根据应用再查资料。

网友:
Si4432覆盖240~930M频率。
Si4431覆盖日本的930~960M频率。
可以通吃全球亚G载波频率。

网友:
通常SUB 1GHz的IC通信速率低  而且可以使用的带宽也很窄  比如:433MHz的带宽只有1M
Sub 1GHz的IC适合长距离传输  这和频率的特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