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积分电路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6-15):
作了一个简单的积分电路 想通过积分得到一个斜坡的信号
电路如下图所示,但是发现断开开关K1的时候 已经在示波器上看到了波形,即设定的输入DC,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闭合K1后发现波形的上升非常的快,按理说电路中的充电常数RC应该在10ms左右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高手给看一下把谢谢

电路如下图所示:

开关K断开时的示波器波形:
上面的是输入DC 设定值是4v 下面的运放输出端信号

开关k闭合的波形:

楼主:
顶下 回的朋友给说下 谢谢

网友:
你在R6的输入端,给一个10HZ的方波信号,要+/-4V的,然后再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