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准备野外办公的电池,大家帮忙计算一下,能支持我的手提电脑多长时间?

楼主(2009-06-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理论上用不了那么长时间,蓄电池放电曲线没有锂电池平坦,末端内阻会变大,大电流电压跌落大。不过80A的容量,绝对够玩了。

网友:
曾經用7AH電池+逆變,使用筆記本2小時~

网友:
用笔记 本就不要用"逆變"了  效率太低了  有些笔记本可以直接使用10-14V的
现在的多是19V  网上有10-14==>19V的  是用类似34064+电感的方案 效率应该要高不少
所以只用笔记本还是用这个好 当然有"逆變"也方便   但不要时时开着 貌似阿莫已经有一台"逆變"了

网友:
當時宿舍定點熄燈~買電池+逆變是為了點臺燈 ~呵呵~
接筆記本用,僅僅去測試了下~

网友:
买个锂电池组如何?

网友:
X200在使用即使给内部电池充电也不会达到10A的,本身的AC适配器也就65W而已,

网友:
直接把电瓶的电接到外接电源口就行。
我原来的IBM用12V电瓶给电源口供电(外接电源的线剪了接的),工作相当好。时间没算过。

网友:
不包充电,也就能用12小时。
如果充电,可能只有9小时了。

网友:
考虑下MACBOOKPRO吧,直接就能8小时。官方公布数字还是比较可靠的。
http://www.apple.com.cn/macbookpro/features.html

网友:
to 【10楼】 armok 阿莫

没记错的话,拆机图上有。

搞两个6芯的电池,把亮度高低一点,使用时间应该可以超过8小时啊。
9芯的电池在T400上好像可以用9个小时左右。

网友:
T60,X60使用的大口电源,中间有根针,应该是和电源通信用的。

网友:
原来的 IBM 16V 电源是可以直接用12V带动的,以前经常用铅酸电瓶直连,可行电压范围 10V-13V,15V-17V 有点怪14V不能工作

网友:
你还是换个上网本吧,这个电池估计能用一个星期

网友:
如果中间的针是通讯用的,如果自己的电池,它应该如果接才能供电?
--------------------------------------------------------------------
我的IBM本本改过,当时电源比较重,所以想搞多一个在家里用,不想背来背去。所来实验发现中间的的确是通信的。不要中间的可以用,不过不能对电池充电,而且每次插上都会出个提示。我没试过12V,估计不行。

网友:
把你这块大电池接一个LTC3780的DC-DC,爽_死!效率能上95%。

网友:
1. 圆形插头的外面。
电源负极
2. 圆形插头的里面。
电源正极
3. 中间的针。
如果本本不需要这个针的通信作为判断,就可以不管

网友:
我以前用的DELL的笔记本,中间的针不用的话会提示无法识别的电源,除了不会对电池充电,CPU还无法全速运行,只能半速运行,只要一拔掉电源,由电池供电就马上切换为全速了。

网友:
阿莫要打野战了吗?

网友:
阿莫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http://www.51nb.com/forum/viewthread.php?tid=684601&highlight=%B5%E7%D4%B4%B5%C4%C9%E8%BC%C6%C3%D8%C3%DC

网友:
呵呵,22L也去专门网的,中间的针是判断接入的AC适配器是65W还是90W的

网友:
【24楼】 little Monkey
积分:367
派别:
来自:
呵呵,22L也去专门网的,中间的针是判断接入的AC适配器是65W还是90W的
----------------------------------------------------------------------
所以说直接给外接电源插口供电还是可行的,不用像换电芯那么麻烦还要解锁保护板芯片。

网友:
我的插座里边已经很脏了,黑黑的

网友:
计算中((12*80)/(10.8*5.2)) * 2 = 34 小时
少了2~3个电源效率,一个是12V转20V效率,这个好算,DC2DC 85%到底了,一个是20V充入电池的效率,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29楼】 hawkinsky
少了2~3个电源效率,一个是12V转20V效率,这个好算,DC2DC 85%到底了

有能上95%的。

网友:
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阿莫买的电池是不是启动型的汽车电瓶?
这个应该用动力型的,例如电动车电池类的。

汽车上的电瓶很不耐用,用个笔记本不到一小时就无法启动车了。(去掉负载以后放置一段时间后,可偶然恢复)。

网友:
估计再使用10小时也没问题吧

网友:
老大,你的x200用的感觉怎么样?眼睛累不累?
最近我也打算近一台。
另外你用的是ssd吗?好像ssd能剩不少电。
另外给你个卖锂电的淘宝店,电池还是锂电比较轻便,否则买x200就完全没意义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66a81e8eab27bf58eafae365420ea703.htm
如果拆开本子的电池,从内电芯上引外接电源的效率应该更高点吧!

网友:
小心过放,汽车电池过放一次也许就歇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