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的天线部分应当怎么设计?

楼主(2009-06-15):
型号为VPN1513S GPS模块,VPN1513S是采用SiRF III单芯片开发的GPS接收模块,具有体积小巧,功能强大,功耗极低,性能稳定等特点。适合各种便携式设备的应用,如:手机/PND/车载GPS等。

模块图片 (原文件名:GPS芯片模块.jpg)

天线图片 (原文件名:GPS天线.jpg)

天线部分截图 (原文件名:application中的天线部分截图.JPG)

天线部分截图2 (原文件名:application中的天线部分截图2.JPG)

买了模块,需要画PCB板,天线部分不知道怎么布线。有以下疑问:

(1)GPS 外置天线的接口有几种规格? 都是无源的?

(2)GPS模块的天线部分要不要考虑阻抗匹配之类的?

第一次接触GPS,一些概念不清晰,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1)GPS 外置天线的接口有几种规格? 都是无源的?
    GPS外置天线有源无源的都有,你订购的时候要说明。如果你的模块天线接入脚能馈电,就可以支持有源天线,这个在模块手册上会有说的。具体电压也一样参见手册。这对你选天线很重要。

(2)GPS模块的天线部分要不要考虑阻抗匹配之类的?
GPS天线在PCB板上是要考虑阻抗问题的,但是,一般将PCB上天线信号走线缩到最短,然后使用50欧姆同轴电缆连接天线,PCB基本可以不考虑阻抗了。第一张电路图就是典型的50欧姆微带传输线的匹配电路,器件的取值都要实际测试后确定,很麻烦。第二张电路图就简单了,天线信号在PCB上走的越短越好。

楼主:
非常感谢 Appcat 的解答~~

网友:
呵呵,当时我做的是有源的,模块直接有个天线电源输出管脚,接到天线上就OK了。偶尔模块会过一两分钟才有数据输出,所以一开始要耐心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