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你现在正在构思的实验方案,实施步骤和需要得到帮助克服的困难。

楼主(2009-06-15):
另外,若是MCU方案,请说明MCU的型号。

网友:
1.制作高斯计.
2.上拉式,30mm左右距离,MCU方案.
3.下推式,MCU方案,形如阿莫样品.

网友:
近期实验方案:
1.上拉式,老黄牛方案
2.下推式,MCU方案,4路PWM驱动4个空心线圈
3.下推式,MCU方案,2路PWM H桥驱动2组空心线圈,有磁环
4.下推式旋转实验

目前状态:线圈绕制中,大概3天/个的速度,已完成2个。预计本周末完成方案2的代码框架,基于STM8。

网友:
1. 上拉式,MCU方案(将此方案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3410.pdf(文件大小:281K) (原文件名:家庭自制磁悬浮[1].pdf)
改为MCU方案) MCU先用Atmega8 试试

2. 下推式,未来网友做出来公布资料的下推式方案(copy)

3. 自已的下推式方案

网友:
近期实验方案:
1.上拉式,模拟方案 ,用推勉驱动,用有铁芯线圈,在论证,试设计电路。
2.下推式,模拟方案。困难:找不到下面合适的环形永磁,没有已试过可行的参考电路。现在摸索找平衡(稳定)点,原理。

网友:
上拉式
目前准备材料,自己勉强能对付出东西,目前有运放lm324及相应电子器件,正找能缠线圈的东西,小磁铁弄了不少,不知需要多大的磁场,这个准备作出来送给老婆做结婚礼物,像阿莫的那个心形的一样。然后在研究下推式的,只是环形磁铁难寻,估计困难得要命。实验结果后会跟帖报道,目前正用自己曾经做的电路板东拼西凑搞外形,一个方形座,上面心形,中间悬浮心形,然后将我两个的照片贴上,拿给老婆领赏。

网友(2009-07-17):
上拉的磁钢已定.线路板明天好拿了.可以做出来了(模拟的).下推也用模拟电路,准备材料,磁钢没找好,球体里的最上面的铁片的中孔的内径不知,无法打孔,骨架用磁动力里的方法做.等有时间就上手做

网友:
我做的上浮的铁芯和下浮的铁芯.小的尺寸不这么对

网友:
100*60*10的买不到,买了100*60*18的,磁铁比较难找.还有是两个长的铝条中间夹的白的元件是啥呢?
霍尔买了503的,D882和B772也买到了,4066还没买.线圈的骨架就用前个帖子的做了,相信不久可以试了

网友:
磁钢到了,铁芯要重做了.电路按原理图花了.一切就绪.

网友(2009-08-22):
参照一位网友的做法.用尼龙棒叫原来单位同事车了四个,可惜铁芯材料没有,都是45号钢的

网友:
漆包线绕的话,和网友的有出入,线包放不进磁钢里,先按黄二的方式实验,可能我绕的线没机器绕的紧密吧.以前做的铁芯就白做了.今天,老板不在,让我检个漏.完成我的线模.哈哈

网友:
今天试了下,磁钢抖的厉害,上面的磁钢抖几下就掉下来了。郁闷

网友:
起振了吧,线圈前加块铝片试试?

网友:
把两个电位器换错了,100K和200K的,现在换过来能浮了,抖动还是不停的
(原文件名:tfjl.JPG) 这是没有4066的,是XX里的线路。先用他浮起来。正象莫老大说的。是不稳定的。可能做成阿莫版的效果要好多了

  谢谢楼上,我找铝片试试

网友:
12V1A的电源很烫。882/772没加散热。我的环磁和钕铁硼磁性太强了吧,浮的距离很短。

网友:
环磁放在线圈下面,当然浮得不高,因为悬浮的斥力是环磁和钕铁硼产生的,4个线圈主要产生水平控制力,把钕铁硼锁在中央。
所以如果线圈能藏在环磁中央,就会显得浮得很高了。

由于线圈主要产生水平控制力,所以抖动越厉害,耗电就越厉害,想办法控制好振荡,稳定下来电流就小了。调试电路最好有示波器。

网友:
谢谢。我用车好的线模来试试。那线圈我绕不了400圈。我绕290圈就满了。没啥磁力了,估计控制不了。

网友(2009-09-28):
菜鸟说两句,可能不对,只是对一直现象的观察。
    莫阿的录像里面有一个用手把下面的地板太偏的一个画面,我看那个地理也会根这偏,就好像是被地板拉住的一样,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根据elder60的上下磁铁的磁力线图应该是肯定对的,上面漂浮的磁铁N在下,地板的磁环S在上,这样上下的永磁铁成一个吸引状态,而中间的线圈通电后的N在上给上面的永磁体一个排斥的力,控制这个力的大小就可以控制悬浮高度。
    我是这样想的,地板上的磁环就是用来控制漂浮磁铁的稳定的,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现说明一下我对磁场没有研究,定律也忘了,这只是我个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