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个ucos2移植IAR8051

楼主(2009-06-15):
也来个ucos2移植IAR8051.

mcu是CC1110,有4K的XDATA,非传统移植,只保护部分寄存器,不保证正确。

说明:
1.上下文切换只保护部分寄存器:r2,r3,r6,r7,V0-Vn,VB,EA,DPH,DPL,SP
2.OSCtxSw替代OSIntCtxSw
3.中断写法为C一般中断写法

注意必须设置为:
Code Model:Near
Data Model:Large
Calling Convention:XDATA Stack Reetrant
Number of DPTRS:1

#include "config.h"

#define TASK1_STK_SIZE 150
#define TASK2_STK_SIZE 150

OS_STK Task1Stk[TASK1_STK_SIZE];
OS_STK Task2Stk[TASK2_STK_SIZE];

void Task1(void *pdata)
{
volatile float f1=(int)pdata;   //初始化浮点数
while(1)
    {
       P0_6=!P0_6;              //LED0翻转
       f1+=0.1;        //浮点数测试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2);
    }
}

void Task2(void *pdata)
{
volatile float f2=(int)pdata;   //初始化浮点数
while(1)
    {
         P0_7=!P0_7;         //LED1翻转
         f2+=0.1;        //浮点数测试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3);
    }
}

int main()
{
    CLK_RC_TO_XOSC();   //主时钟有RC切换到外部晶振26M

    P0DIR|=_BV(6)|_BV(7); //LED0,LED1设置为输出

    TMR_TicksInit();     //时钟节拍中断初始化,使用T4,中断频率OS_TICKS_PER_SEC=100HZ

    OSInit();            //系统初始化

    OSTaskCreate(Task1,(void *)1,&Task1Stk[TASK1_STK_SIZE-1],1);  //创建任务1,优先级1
    OSTaskCreate(Task2,(void *)2,&Task2Stk[TASK2_STK_SIZE-1],2);  //创建任务2,优先级2

    OSStart(); //任务开始调度 (任务第一次运行会自动开中断)

    while(1)
    {

    }
}

ISR(T4_VECTOR)
{
    EA=0;

    T4OVFIF = 0;
    T4IF = 0;
    OSIntEnter();

    OSTimeTick();   //系统时钟节拍

    OSIntExit();

    EA=1;
}

楼主:
我把ucos2的中断处理做了改动。

1.切换任务不区分中断和非中断。不管什么地方(包括中断中)切换任务,当再次切换回来,就回什么地方。
2.没必要对中断嵌套计数,但仍可采用中断嵌套计数写法。本身这个嵌套计数已经失去意义。
3.中断写法是一般C语言写法。

以上处理简化了UCOS中断处理,这样做会不会产生其他副作用,就不得而知((个人基本不用UCOS,对UCOS也不熟悉)

网友(2012-06-15):
标记好了。马克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