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最后一个布局是最好的呢?(退耦电容布局-转PCBBBS)

楼主(2009-06-15):
回复1:

这是一个DeCap,也就是所谓的退耦电容,并不是旁路滤波电容(bypass)。主要是用来抑制IC内部的杂讯如振荡器的多次谐波等传到电源里而干扰其它电路的。只要想象一下,杂讯是从IC内部向外走的,而不是从外部电源向IC内走的就理解了。图1到5里,噪声从的地线和电源线出来的后,在到达这个退耦电容之前已经通过过孔的支路跑到其它电路里去了,当然是不行的。

关于退耦电容和滤波电容,请参考伦德全的《电路板级的电磁兼容设计》的论文。

回复2:

这种位置的电容,一般有两个作用

一是为IC电源提供瞬间工作所需的大电流(也有的叫旁路)

二是作为一种去耦的作用,即去除IC产生的高频杂信,使其不要传递到电源层或地层

对于第一种情况,不一定非要经过电容后,才接到IC的电源或地引脚,但要尽量的靠近。典型的例子是BGA封的去耦合电容,一般都放在背面。尽量靠近的情况下,也要注意电容到电源和地平面的布线,越短、越粗越好;否则会引入布线电感。因瞬时电源的补给也是找最短阻抗路径的,过大的分布电感会带来不利因素。

对于第二种情况,IC的电源先经过电容后,再接到电源或地层,这是最好的,这样杂信先由电容去掉了,就不会到电源或地层上了;这种情况,尤其要注意不要在布线中引入过大的电感,因高频杂信,及其高次谐波,其频率都很高,而在高频下,小小的电感都会带来较大的阻抗,至高频杂信不能由电容低阻地耦合到地,从面降低了去耦效果。

网友:
经典中的经典,可惜能熟知并熟练应用的人少之又少。

网友:
凡事无绝对,有时候无法按最优走线.

楼主:
道理都知道,但是在布线的时候总是不留意...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这个电容是我们一般用的104的电容吗

楼主:
【6楼】 bbandpp :

应该是我们经常用的104...即退耦电容...

网友:
貌似平时我摆放连线的时候太随意了,呵呵。但不知道如果按这样摆放的话,怎么能看出效果来~

楼主:
【9楼】 bbandpp  :

如果电路有高分辨率AD转换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效果...

网友:
在实践中,估计b和d用的多

网友A:
教条主义,74系列的VCC和gnd都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电容放哪好呢

楼主:
天上和地下有什么关系,不是可以连过去的吗,当然,在实际布线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最优的布线方法,但是你不能否认它是最优的.
怎能说是教条主义呢...

网友:
教条主义,74系列的VCC和gnd都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电容放哪好呢 ??

ic的上方,靠近vcc的地方。 这时选用d的较多,只起到旁路作用。

按照最后一个也可以办到,只是一般情况下要小心铺铜。GND直接连接上ic上,和vcc组成一个高频衰减

网友:
只听说过最短回路距离 就是最佳  ~~~??
mark之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第一种方法,今天学习了。

网友:
我,认为这种情况只适合另一面全是地,或基本是地,否则,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了。

网友:
mark  以后要用到!

网友:
power线经过去耦电容可以滤波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GND 引脚也需要首先经过去耦电容??  GND线上的noise只有自己消化掉,还没听过能被电容去耦?去到那里?GND本身就是一切之基准...

这个图太牵强了。我觉得b c d f图都很好。能很好的消除VCC的noise。
GND引脚需要保证的是能很好的和板子上的Ground充分接触,我的建议是多几个via反而更好。
如果板子Ground本身就有很大的noise,那你再怎么去耦 旁路,都是无用的。

网友:
晓得里边的道理,酌情取舍就可以了,很难强求。

网友:
【26楼】 eyecan

我想的也跟26 楼一样

网友:
D图是我最常用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图只可参考,不可全抄.

网友:
从上面这么多回复的内容我看到了很多很多...............

网友:
没画过PCB的路过,自己DIY都放的很近,貌似abcf都用过。
学习了..

网友:
其实各个事物的内在本质都差不多,各自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如果集成芯片是一个小区的话,那么它附近的退耦电容就是小型水塔,电源是自来水公司,线路是管道。
    城市规划、建设的时候,管道直通小区水塔,然后从水塔再分往小区。

网友:
凡是无绝对~~~~~~~~~
ABCDF 除了E 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楼主:
【26楼】 eyecan :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有一点没有注意到,虽然地是一切的基准,但是并不是用导线连接起来的网络,电平都一样,总会有一些小的区别,因为导线是有电阻的...做过高分辨AD转换的都知道区别在哪里,在一些小地方小细节没有注意到,都会引起结果非常大的变化...
当然在一般的电路应用,随便你怎么接都影响不大...

你建议多放几个VIA也是好方法,但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注意一下就好了,没必要深究。

哪怕就是34楼认为最不合理的E图,实际应用中也是大量存在的,还有可能更恶劣,也同样能够达到目的。

只有在对电源噪声极度关注的场合,才需要考虑楼主提出的问题,不过对于uC应用来说,好像还到不了如此程度。

网友:
最好的例子有條件的,就是要有電源層和地層。如果是雙面板的話,很多線路作不到的,

网友:
哈哈,我觉得很好啊,虽然这个用在要求高的地方,但平时养成好的习惯,
等真正用到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我觉得布线,关键点要先布,然后再布关系不大的。这就是就优走法

网友:
记得以前有人解析过为什么去耦电容是104,现在都忘了,哪位高人再解析一下!

网友:
104的自振频率在16m左右,只能用在低速电路中。高速一般会用更小的,并且几个不同容值并联使用,具体选择还与负载大小,去藕时间,允许的电压纹波等因素有关。如果再讲究一点的话,引脚的数量与大电容小电容的比例都应该有所考虑.。

网友(2009-07-25):
在这里~我每天都学到新东西~!!

网友:
to 【2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经典中的经典,可惜能熟知并熟练应用的人少之又少。
##############################################################################################################
在高要求的场合下(例如高位AD),我觉得这个布线应该是最合理的。

to 【40楼】 Bigbird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注意一下就好了,没必要深究。
哪怕就是34楼认为最不合理的E图,实际应用中也是大量存在的,还有可能更恶劣,也同样能够达到目的。
只有在对电源噪声极度关注的场合,才需要考虑楼主提出的问题,不过对于uC应用来说,好像还到不了如此程度。
###############################################################################################################33
在低要求场合(纯数字处理),我觉得确实都能正常工作。

我的感言:如果你会设计军工产品,那么你设计的工业产品应该是优秀的。 如果你会设计工业产品,那么你设计民用产品(实验室产品)会是优秀的。

菜鸟乱弹-------望指正!

网友:
的确是F最好。但布线很多时候出现B的情况。

网友:
布线时大都注意了电源VCC,以为GND会接入地网络,从哪里引都一样
想问一下:地上的那个干扰接到电容上怎么滤掉?

网友(2009-12-03):
我画板也有一段时间了,说老实话以上错识的画法确实也画了不少。不过这个对我来说很有用!

网友:
好的理论知识,但要变通应用。

比如,AVR芯片你用那种方式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一定要注意~~~
mark~~~~

网友:
最终还是要注意电流走向。

网友:
zhe ge you yong

网友:
好 记住了

网友:
本来如F这样画了,铺铜的时候又把GND铺全了,怎么办呢

网友:
可以看看电磁兼容设计,这本书上有讲的

网友(2010-03-07):
简单中见不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

网友:
我看到国外有个专门讲,EMC的书里面写的,最后一种 也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方法是直接打在焊盘上。

网友:
打焊盘上 孔要小点不然漏锡 一般不建议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ower线经过去耦电容可以滤波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GND 引脚也需要首先经过去耦电容??  GND线上的noise只有自己消化掉,还没听过能被电容去耦?去到那里?GND本身就是一切之基准...
这个图太牵强了。我觉得b c d f图都很好。能很好的消除VCC的noise。
GND引脚需要保证的是能很好的和板子上的Ground充分接触,我的建议是多几个via反而更好。
如果板子Ground本身就有很大的noise,那你再怎么去耦 旁路,都是无用的。
同意。只要保持完整的地平面,并非最后一种不可。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国外有个专门讲,EMC的书里面写的,最后一种 也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方法是直接打在焊盘上。
打在焊盘不可取,原因有二:一、降低PCB成品率和回流焊的成品率;二、容易产生轨道塌陷

网友(2011-09-02):
最后一个是4层以上板吧

网友:
原来我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xiejun  业余程序员

这张图似乎是针对4层板的……

网友(2011-10-09):
以前只注意电源部分了。原来地线也很重要

网友(2012-05-06):
一直朝F图的方向去布线,但有时身不由已,呵呵。。。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后面的理解不太能让人信服。于博士的说法比较可靠。

网友:
走线的时候不会有这么理想啊

网友:
mark一下,之前看过,有点忘记了,好不容易找到

网友:
搞硬件的,一般都会这样做。但有些事真不是绝对的,我看很多其它公司的产品也有布线看起来很不合理的。但一样工作得很好。只是说这样布局从分析来说会是好一点。

网友:
如果六种布线做为提名选出奥斯卡最佳布线奖的话,我也倾向于最后一个,因为看上去舒服... 哇哈哈哈

网友:
这个图的意思,非常简单,“GND”那个点是最大容量的的杂波导入点,电容的负端到“GND”这条线短是最佳设计!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电容与芯片之间的接线不能有过孔?

网友D(2012-08-16):
引用 网友E:
应该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能把外界与芯片的相互干扰降到最低,我管你VCC噪声还是GND噪声,都得先经过我104 ...

兄台的图是从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的吗?是哪个产品的技术手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台的图是从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的吗?是哪个产品的技术手册呢?

我没发图啊,你是问我么。这是个通用规范,任何芯片适用

网友:
学习了,开始走线都是走的通就好,画了几个板子之后发现不是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条主义,74系列的VCC和gnd都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电容放哪好呢

放封装中间

网友:
求一份 伦德全的《电路板级的电磁兼容设计》
谢谢。

网友(2015-10-13):
我一般是ABCF,只用F对于有些电路来说太难了,得不偿失啊

网友:
这种细微的区别很少人知道其真正原因,布线时很容易漏了

网友:
画的时候是按照F画的,但是一铺地之后,连接的先后顺序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条主义,74系列的VCC和gnd都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电容放哪好呢

网友:
谢谢楼主,长知识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  芯片电源地  退耦 + 旁路   ?   还是如正确的那张图  ,这如图位置,只加一个?

网友:
只能说不明觉厉!

网友:
收获不少,以前我布线就经常犯上述错误,谢谢大师们的指教!

网友(2017-05-11):
老帖又挖出来了,其实有时候不是你想布成那样就可以的,双层板有时零件都放不下,哪里还能管那么多。理论上的东西只存在于理论上是最好,实际如果不是高频线路,ABCDEF其差别微乎其微,一般难以达到影响电路工作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地步。当然能这样做最好,起码会体现你的专业水平。对于我这种没搞过高频的低水平电工来说,都是怎么弄工作完成快就怎么弄。

网友:
经典!图解法易懂

网友(2017-06-15):
虽是老帖,但仍然很有意义!谢谢楼主!

网友:
请教下:MCU有几个电源引脚,是每个104负责一个引脚呢?还是全部通过几个104以后随便连电源引脚?

网友:
虽然理论上是最后一个最好,但实际上那么密的板子很难实现,最终PCB只要能过EMC,哪种其实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