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过XILINX的XC9536、XC9572、XC95144做过实验板?能否共享一下原理图?

楼主(2009-06-15):
如题,本人想入门一下CPLD,正好手头有不少拆机的XC9536、XC9572、XC95144,能不能利用起来?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
我的:
所有IO引出,电源,退耦电容,jtag接口,除此之外没了

网友:
北航有本《Verilog-HDL工程实践入门》就是以Xilinx的XC系列为对象的以实例Step by Step的书,里面有详细原理图。

楼主:
谢谢1楼和2楼!1楼能提供一下原理图吗?XC9500系列的晶振要用哪种晶振?一定要用有源晶振吗?还有晶振是接在哪个脚管上的?
2楼的书不知道网上有电子版吗?谢谢!
附上XC9536的引脚图,实在看不出来这个脚的功能。谁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protel系列是自带xilinx元件库的,所以很方便
整个工程文件夹给你(AD Winter 09),板背面有一个5*3.2有源晶振的位置
因为我是使用板内嵌电容器的,所以表面上没有留电容的位置,请自行添加
JTAG接口没有布线
截图供参考:

楼主:
多谢LS的!但是请看我AD6。9中自带的库,其中XC9536分为几个部份的!其中分为了BANK1和BANK2,这个还好理解,但是那个C单元中的这几个管是什么功能呢?其中数据手册没讲清楚。所以在此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多谢了!

楼主:
另外四楼提供的原理图也没看出晶振是接在哪个管脚上的?难道是C单元中的脚都可以接然后在软件里脚管配置那设置吗?谢谢了!

网友:
to kyughanum 初级玩家
C单元中是全局功能引脚
GCK 是全局时钟
GSR 是全局置位/复位
GTS 是全局输出使能

在我的板子上,晶振输出到 GCK1,也就是 Pin 43

=======================================================
之前记错了,查了一下,略有修改

楼主:
多谢LS的!
这里有三个GCK,也就是说时钟随便接一个就行了吗?还有复位明白,但是置位是什么呢?是跟逻辑功能有关的还是如同单片机中的那个复位的复位?

网友:
to 【8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那几个全局时钟是地位相同的,用哪个没关系(如果是做组合逻辑,不用也没关系)
置位、复位和时钟针对的都是片内的D触发器,与单片机不同
这些全局功能有时候不用也罢,因为时钟、置位、复位、使能,都可以通过片内其他逻辑来控制

楼主:
多谢h2feo4 无机酸的热心帮助!

网友(2012-05-27):
好的,以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