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TI不推荐在新型设计中采用此产品 (NRND)(cc1100),是什么意思?CC1100有缺陷?

楼主(2009-06-15):
TI不推荐在新型设计中采用此产品 (NRND)(cc1100),是什么意思?CC1100有缺陷?

一般来说,即使出了新的产品,也不会在官方说什么不推荐在新设计中采用此产品呀

网友:
应该是有新的替代产品了,而且老产品应该也是停产了。
既然人家说不推荐用了,那就别用了呗,用新的一般都会更好

网友:
1100是该停产了

网友:
cc1100在非常短的距离之间通讯有问题,而cc1101改进了.

楼主:
【2楼】 Oliver
积分:2094
派别:
来自:上海
1100是该停产了
---------------------------------
为什么啊?

【3楼】 qiujianben
积分:42
派别:
来自:
cc1100在非常短的距离之间通讯有问题,而cc1101改进了.
-----------------------------------
寄存器方面一样么?

网友:
Si4432可以允许最高输入+5dbm的信号不堵塞,通讯依然通畅。

网友:
【4楼】 jizzll 鸡仔:
你去www.ti.com看看产品线就知道了,你可以用CC1101和....(CC1101 for 470~510Mhz)

【5楼】 oyggj :
您是来自SILICON吧?这个4432怎样,有批量供货吗?主要有哪些行业的客户群?高节电要求行业有吗?

网友:
前浪死了,后浪继续。

网友:
Oliver: 需要Si4432请联系我!kevin.ouyang@139.com

网友(2009-07-20):
【3楼】 qiujianben
cc1100在非常短的距离之间通讯有问题,而cc1101改进了.

好像是这样的,当初调试时距离很近时(几十cm)通信确实不正常,当时以为是程序没写对,原来是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那是因为两个发射和接收设备信号过强,CC1100的LNA最大输入功率受限,使得通道堵塞,最坏情况甚至会烧毁LNA。Si4432的LNA允许最大输入+5 dbm的输入功率,除非直接导线连接,否则两个芯片靠的再近,4432依然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
TI的用户手册里写的很清楚,发射功率太大时距离不能太近,比如10dBm时距离不能小于1m。
CC1101也是一样,也不能算是芯片问题吧。

网友:
CC1100应该是芯片本身有缺陷
用 cc1101替代

网友(2009-09-16):
linyu0395 林:Si4432请联系我!!!

网友:
cc1101主要改进是在管脚上增加了抗静电功能,使得更不宜损坏。

网友:
做过实验:NRF905距离5CM-10dbm,工作正常。
      而CC1101,10dbm必须距离80CM以上,否则数据混乱!!!!!!

网友(2009-10-20):
NRF905 RF903 CC1100 CC2500 CC1020 NRF2401 NRF24L01 无线数传芯片/模块性能汇总及应用指南
有助于工程选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少走弯路,欢迎交流
=======================================================

网友:
CC1100 CC2500手工焊接不注意很容易损坏端口,端口的抗静电能力不是很好

网友(2011-08-30):
CC1101出来了,CC1100不会停产,但是新的设计尽量用CC1101,这个很正常

网友(2011-11-03):
出新产品了,旧产品慢慢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