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啊

楼主(2009-06-15):
请教大家,魏坤的这个电路该怎么分析啊。

网友:
高阻输入的整形电路,用于测频率的~

网友:
能详细的说明下吗?
看不懂。。
请教C51 C52 以及C55 C56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回LS。应该是电容耦合吧

网友:
应该是隔直通交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分离直流分量。前面场效应管是弱电流的放大,然后再经过后面的三极管放大,结果应该是变成类似方波的东西来计数吧

网友:
这里的大电容并小电容的作用是 提供高频通路吗?

网友:
"这里的大电容并小电容的作用是 提供高频通路吗?"
又叫加速电容。

网友:
5、6 楼说的对,算是加速电容。

主要原因是电容越大,感抗越大。尤其是高频电路。。并联小电容可以减小高频分量的衰减。

网友(2012-02-14):
哎............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