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器的校准寄存器请教

楼主(2009-06-15):
关于振荡器的校准寄存器请教
初次使用PIC 单片机 在10F222手册上关于振荡器的校准寄存器,有这么一句话,擦除器件同时也会擦除预编程的内部振荡器内部校准值,因此在擦除该部分前读取该校准值,这样以后才可以正确的重新编程。我想问的是我该如何在编程前读取该值?如何仿真前读取?那么在大规模生产编程时是否也要读取呢?

网友:
芯片读入后最后一字节即为校准值,看编程器的支持情况,一般pic专用编程器擦除芯片时,校准值是保护的(不会擦除),查空也可通过,所以大规模生产编程时只要所写的程序不覆盖该字节内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