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型图程序。。如何转换让单片机运行,,至今都不明白

楼主(2009-06-15):
梯型图程序。。如何转换让单片机运行,,至今都不明白

网友:
我猜测无外乎两种
编译型:梯型图->PLC用单片机程序
解释型:梯形图->虚拟指令->PCL用单片机解释执行(虚拟机)

楼主:
你好:
(虚拟机) 好像可行性非常高

楼主:
你好:
虚拟机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让单片机运行,正如1楼所讲:

编译型:梯型图->PLC用单片机程序
解释型:梯形图->虚拟指令->PCL用单片机解释执行(虚拟机)

网友:
目前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呵呵,其实也不难的,每个指令单独用C写很简单的。

PLC里面比较难搞的:上位机编程软件IDE,IO通信等。

楼主:
你好:
谢谢,,希望慢慢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