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Multisim 中,使用的仪器不同仿真结果不同?

楼主(2009-06-15):
大家请看图,这是一个电容三点高频振荡电路,振荡频率约 100MHz ,但是如果电路不不放泰克示波器,电路便无法振荡。

这是为什么呢?有使用 Multisim10 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电路中放置了泰克示波器,电路在5毫秒之前便已正常起振 (原文件名:1.gif)

电路中仅放置一个示波器时,电路无法正常振荡。 (原文件名:2.gif)

楼主:
是不是放一个示波器,可以影响某些仿真参数?

楼主:
如果是,不放置这个示波器,又怎么调整这些仿真参数?

网友:
没用过,帮顶顶。
有意思。

楼主换个别的牌子的示波器试试??

楼主:
哎,没人理?

网友:
单独使用TEK 或Agilent都可工作,只是软件最原始的示波器不能单独工作.肯定是软件问题.我认

为知道就行了,似乎没必要深究了.

网友:
Multisim有时候老出问题,界面也小,又没有用proteus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