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相电机为何容易烧电容?

楼主(2009-06-16):
最近修一台带动冰激凌机搅拌的220V电动机,上面有两个电容一个35uf另一个是200uf,35uf的那个经常爆炸或者坏掉,请问这是为什么呀?有什么方法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
耐压不够?电动机的反响电动势很大的

网友:
应该是这个问题,我一般都不主张使用单相电机的

网友:
反向电动势贼大类。选个耐压大点的吧~

楼主:
哦,原来这样的,谢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