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时发现之前忽略了一个细节:我们采购好的辅助对位激光管,金属外壳内部竟然是与5V短

楼主(2009-06-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改为-5V供电不可以吗?

网友:
楼上的需要增加一组电源,

网友:
阿莫的处理方式不错,你的方式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补充下:固定部件改成开口的,通过螺丝收紧固定的方式,这种结构叫做 哈夫环  。

网友:
把固定件改成塑料的啊

网友:
“改为-5V供电”应该可以不过那样的话,就要改电源板了。

网友:
【5楼】 JJLuo

把固定件改成塑料的啊

---------------------------

用尼龙棒作这个固定件是个不错的方法,不一定非用金属件

如果一定用金属件的话,只有楼主位的两种选择了 ,最好能采购到外壳是地的了

网友:
可以在机米顶丝那个位置开一个键槽,然后塞一个矩形的pvc杆进去,让顶丝顶到pvc杆,pvc杆压倒热缩膜上

好处是不用重新设计两端与z轴滑块的连接部,同时也是改动最小的,原来的零件不用报废

网友:
【9楼】 ly800608 猎人
积分:298
派别:
来自:大东
可以在机米顶丝那个位置开一个键槽,然后塞一个矩形的pvc杆进去,让顶丝顶到pvc杆,pvc杆压倒热缩膜上

-----------------------------------

这种方法可以把固定件的孔扩一些,激光件套上热所管,然后顶丝顶上去,但是这样感觉精度和牢固程度有待评估

网友:
能否把激光件塞到一个车好的尼龙套上,固定件扩孔,再把用尼龙套固定好的件塞到扩孔的固定件里

网友:
将激光管在固定座内的部分,外圈车掉一些,再加上热缩膜,这样就不用改固定部件了,外观也没影响.

网友:
【14楼】 sipure
积分:229
派别:
来自:
        将激光管在固定座内的部分,外圈车掉一些,再加上热缩膜,这样就不用改固定部件了,外观也没影响.

-------------------------
固定用的机米应改用塑料的.

网友:
如果可以,我订的货,我更期待发过来后后我自己diy处理一下,不管哪种方式都没有自己拆开激光管diy一下可靠,毕竟两个外露的金属件(机架、激光管的非热缩膜部分)很容易被短路,而且激光管是用来定位的零件,在机架和激光管之间增加的热缩膜没有很好的尺寸精度保持性能

网友:
可以试试使用绝缘材料涂层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过也要考虑到涂层厚度和耐磨性能.环氧树脂或UV涂料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向.
TOM

网友:
用黑色"赛钢"或“合成石”材料依然有金属质感听名字就知道有多牢固了吧!

网友:
突然发现灯盘上多了一层东西啊,哈哈

网友:
好事多磨啊...

网友:
阿莫我手头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激光管,不过看出来你那个是打线的,我的这个是打点的。我想请问一下这种管的功率是多大的?用多大电压驱动?谢谢!

网友:
呵,确实没有采购到,将安装激光辅助对位的这个夹座改成绝缘材料也不错!毕竟是小东西嘛,没什么高要求!

网友:
如果按20楼这样, 沿蓝线切开.
那不如用车床把激光管劏动手术好了.

手上有一只在赛格买的直线光的激光管. 度一度, 也是外壳接正极的.

网友:
能不能整个激光定位器座子对机架绝缘呢?

网友:
不管用什么办法  外壳始终是带电的  总有一天会短路  试想哪一天一不小心一螺丝刀过去  火花飞溅  保险冒烟 恐怖..
不知道有没有是负极接外壳的卖?

网友:
激光管外包绝缘带比较好,包厚度25um的那种,三层的话,可以有5KV的耐压了.

网友:
32 楼说的有理

网友:
32楼说的螺丝刀或飞屑短路是很可能的,是否能采用一个小的隔离DC-DC模块,价格不贵,这样就没短路的危险了

网友:
外壳不要接地改成+5V应该可以把?因为有变压器隔离地线就是和5V接在一起也没问题吧。。。就是内部的0V不要接外壳就应该可行了!

网友:
不管用什么办法  外壳始终是带电的  总有一天会短路  试想哪一天一不小心一螺丝刀过去  火花飞溅  保险冒烟 恐怖..
不知道有没有是负极接外壳的卖?

以后你自己套个绝缘层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买现成的线激光机芯,就是铜壳那种,有两条引线出来,自己加个铝外壳就行了.

网友:
而且DC-DC不用改电源板,直接在控制箱里找地方接线固定

网友:
楼】 ywl0409 老黄牛

积分:1776
派别:
来自: 上海
        激光管外包绝缘带比较好,包厚度25um的那种,三层的话,可以有5KV的耐压了.

--------------------
激光发射的镜头上这个螺丝头是有点麻的. 旋紧时是通+5V的, 松出来一点就不通电了.

网友:
激光头的正负能不能 颠倒了 就可以啊

网友:
【44楼】 shunzi6激光头的正负能不能 颠倒了 就可以啊

颠倒了还能发光?

网友:
我的意见:扩孔,加隔离套(可用非金属材料).套粘于激光管外壁上.其实铝合金的氧化层也是绝缘的

网友:
还可以把止头螺丝换成非金属材料的试试.座表面由于氧化层的缘故已经绝缘,由于止头螺丝攻丝破坏了氧化层,导致绝缘无效

网友:
估计还是从电子方面改简单些...
用DC-DC的成本也不高...

网友:
换成日立的管子,以绝后患。

网友:
可以用这种线激光机芯.

网友:
20楼的方法,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还可以省去顶丝。

网友:
我也建议增加一个5V/5V的DCDC隔离模块解决一切问题,广州金升阳电子就专门生产这种隔离电源模块,按照70mA电流的话,采用1W的B0505S-1W就能解决给两个激光头供电的问题了,一个成本不到10元钱

网友:
改变激管座不太好,影响原设计方案.推延交货时间太久也不合适.我看改变激光管内部接线是最佳方案,不管是铁皮从哪压摸的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集思广意,不要武断,找有经验的电器修理工看看,想一想改革开放初期,有多少外国货引进到中国,当时都认为拆不开,后来都拆开了,并且天依无缝弄好.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辅助对位激光管   在淘宝上叫什么?我怎么一搜全是带功率的啊?

先谢谢楼下的回答哈!!

网友:
是啊,我和楼上一样的问题,还有价格问题

网友:
把所有与外壳相连的5V线路版导线断开,然后在用导线连上,取消用外壳做5V电导线的作用.一个目的就是不让外壳有5V电压.或做一个胎具卡好.用我们的雕刻机刻电路板上5V连线.

网友:
新订做和改造激头两条道一快走.那个厂也是把与外皮相连5V电全断开吗.而后用线路板的敷铜片连接.而我们单独焊一线就OK了

网友:
激光管壁其实有一mm厚, 上车床车 10c 出来应该不影响管身的
结构. 为简化工序, 管壁上半段不用加工. 只加工下半段.

这时管身会露出黄铜. 整个管身穿上一件绝缘衣, 再依原设计安装.
但要注意机米压破绝缘衣而产生短路.

网友:
能不能先发机器啊,一个月好长啊,或者加点钱给我装上日立的原装件?

网友:
最好机身不要带电,虽然是-5V;但是增加短路的可能性。
还是里面套个绝缘皮吧,20楼方案。方便、还不影响发货时间,,O(∩_∩)O哈哈~

网友:
我加钱直接装原装日立的可以吗?

网友:
莫老大 太吹求完美了,^_^ 。

网友:
20楼方案不错,取消顶丝外观更好。

网友:
还是改电源板吧,似乎这样最简单了

网友:
我支持2号方案,因为最快

网友:
虽然没赶上订购,但一直在关注这个项目
严重赞同69楼的方案排序,2号或3号方案最快,不过1号方案最完美
最大的感触是,国内要是再多几个阿莫这样的站长,业界将是新一番的景象

网友:
大力支持2号方案
好处:简单型、节约型、速度型、**型~~~~~~~~~~~~

电源任何部分最好不要和机体有连接。

网友:
支持2号方案。。。速成!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把4个螺丝换成尼龙的,加一个绝缘垫片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改,这个位置不受力,尼龙螺丝强度足够的

网友:
74楼不理想,使用时没留意的话,金属工具放上面一碰就可能短路

网友:
用现有的5v绕组加个二极管再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方案1、3,雕刻机工作环境恶劣,最好不要留隐患

网友:
这样试试

网友:
激光管应该有散热的需要,与铝良好接触,寿命应该更长

网友:
79楼的接法没看明白

网友:
79楼的方法有点看懂了,根据基尔霍夫定律,电流的来源好像是负载活着三端稳压上过来的啊?

网友:
79楼的电路,如果去测输出,空载大概只有3.5V的样子,而且不能带负载。 4007实际和 PD8 是并联的

网友:
79楼的接法是全波整流才能用的,桥式整流不能用。

网友:
桥式整流不是全波整流么?

网友:
国家_安全标准,你的机身是不可以带电的,负电压也不能带,当然正电更不能带了.可以在机体上设定一接地线线的位置(带标签的螺丝).就设在底座上.很重要的,很好弄的,要不然安全部门一检查就不合格了.另外出了安全事故还要找做机器的人,如果设定了接地位置,使用者在用时没有接地,或其它保安器之类的措施,出问题自己付责,跟厂家没有关系.要以这次事件为契机,都弄好.坏事就变好事了.

网友:
【87楼】 chsi
变压器中间抽头,用2个二极管的叫全波整流。变压器无中间抽头,用4个二极管的,叫桥式(全波)整流,一般省略全波二字。

【88楼】 LAOHUAJING
带不带电,是以物理接地点为参考点的,低压供电部分的“地”和物理接地是两个概念。

网友:
其实不论哪个厂的激光器外壳都不能带电的.带电就不付合国家标准.那是设备,外壳怎能带点呢,现在的移动设备外壳必须用全塑的象手电钻等.保险选定如果不合适很容易出事,甚至出大事.介这次机会设定***接地线位置***.保你一切OK了.

网友:
【88楼】 LAOHUAJING

国家_安全标准,你的机身是不可以带电的,负电压也不能带,当然正电更不能带了.可以在机体上设定一接地线线的位置(带标签的螺丝).就设在底座上.很重要的,很好弄的,要不然安全部门一检查就不合格了.另外出了安全事故还要找做机器的人,如果设定了接地位置,使用者在用时没有接地,或其它保安器之类的措施,出问题自己付责,跟厂家没有关系.要以这次事件为契机,都弄好.坏事就变好事了.

------------------------------------------------------------------------------------------------------------

同意楼上的,安规严格一点,怎么都没错
支持1,3方案

网友:
想要绝缘使用聚酯膜呀,可以做到很薄(0.1mm),而且非常结实,绝缘效果也不错。当初我自己做BLDC缠线圈的时候经常因为外壳和线圈摩擦导致短路,后来使用了聚酯膜就解决了问题,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也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我是从国家_安全标准讲的这事,也就是说不论你以哪为参靠点.是物理的,或低压的.我的外壳必须要接地,这是安全标准.接不接是使用者的事,设定不设定是生产者的事.假如使用者真接地线,机器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果能正常工作就行.不能工作,打设计者板子.

网友:
如果激光管底下螺丝是塑料的,给激光管加绝缘套好办法.如果底下螺丝也带电,只有退货是好办法.

网友:
【90楼】 LAOHUAJING
激光管外壳接不接地,和带不带电有什么关系?激光管外壳接+5V,其实就是激光管要求-5V供电而已,和国家_安全标准完全没关系。
雕刻机外壳肯定是物理接地的,之前讨论防雷方案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现在其实是在讨论【雕刻机没负压,如何给激光管供电】这个议题,和外壳物理接地没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案,是将激光管与金属机身使用物理隔离手段绝缘,机身依然接物理地,何来带电?

网友:
突然发现79楼的接法肯定不对,二极管串电阻的两端电压怎么可能比整流桥的那个PD8上的压降(1点及伏)更大呢?晕倒!

网友:
同意96楼。。

网友:
同意96楼,学艺不精,惭愧

网友:
【80楼】 armok 阿莫

积分:48716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好消息:又找到一家厂商,可以为我们定制外壳不接5V的。 正在洽谈中。

也正在与原供应商洽谈,看看这660只能否退货。原价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了,希望能退回70-80%吧。
----------------------------------------------------------------------------------------------
这些拿来零售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