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一句话代码,在Altera下编译通过,但是有很多warning,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9-06-16):
很简单的一句话代码,在Altera下编译通过,但是有很多warning,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样的警告没什么关系。。。

楼主:
我知道是没啥关系,运行也是正常的,但有时看着头痛,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去掉。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楼主:
没人能解决吗

网友:
你做了管脚约束但是有些管脚没定义吧。。。看了一下都是管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