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公斤的重物做垂直上下运动,20~300次每分,采用什么电机方案较好呢?

楼主(2009-06-16):
如题!公司准备做一台振荡仪,我查到进口的设备参考参数:
    1、桌上型仪器
    2、采用90W有刷直流电机。半导体晶闸管无极调速。
    3、配件中有电刷,但整机可保证15年无故障。
    4、实验室内使用,对仪器的噪音要求也较高。

    大伙给点主意,如果用步进电机得选扭矩很大的吧,成本会比较高吧!

网友:
晕竟然是震荡仪,我的第一反应是配重,做东平衡,哈哈。直流有刷电机肯定需要定期维护的,

网友:
振动台......
你要的6公斤重物是不包括夹具的净重吧?
考虑到夹具的重量,应该在15公斤左右
考虑到振幅,加速度......
3000牛左右吧,国产的电机就不用考虑了哈,日本的有一款可以,但是忘了型号。控制卡自己做PCI的就可以,还要做一个上位机脚本软件,还不如买一台现成的。12w左右。
你是用固定频率还是扫频?军品吧?

楼主:
2楼的成本太太太夸张了!

只是做个振荡运动
振幅约40MM
不算夹具6公斤重物
单片机控制

网友:
三相电机,变频器,凸轮,减震底座。可以不?

网友:
震动台很多都是气动的。

楼主:
从我目前搜到的资料看,一台进口仪器用
90W直流有刷电机,电压未知,当然整机供电肯定是220V
采用半导体闸流管无极调速
配件中有电刷。

网友:
4楼的比较经济

网友:
你期望的价位范围是多少?两根30mm光轴,4只导套,一个铝合金平台,三相电机,飞轮,连杆,两个轴承,变频器,吸震底座。成本不是很高吧,性能应该可以达到,按照你说的频率上限,一般电机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由于桌上型仪器,尽量选用220V比较方便!
之前做过飞轮方案的样机,可能对机械加工要求太高,样机噪音较大,现在要重新做方案!

网友:
用过步进电机,噪音很大。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把大街上“锤辣椒”的那种机器买回来改,把电机换了(电机极数),转速提高,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当然,你为了调速可以上变频器。
正宗凸轮结构。润滑好的情况下可靠性很高,你还可以上SKF轴承。再油一下漆,应该不错。

    1、落地型仪器
    2、采用1000W三相交流电机。变频器调速。
    3、配件中有石制容器一个,但整机可保证15年无故障。
    4、实验室内使用,没事可以弄点辣椒面回家。

网友:
有刷的电机还是算了吧。我以前拆个一个仪器,里面的碳粉到处都是,弄得手黑乎乎的,脏死了。碳粉飞出来对客户来说也是一种污染试样的危险。现在都是无刷或感应电机了,做个变频板子也不是很困难的。lz哈东联的么?

网友:
90W有刷直流电机 既然原机器用这个,就还用这种吧
为了提高性能和平稳度,可以考虑伺服电机,譬如上海巨风的

另外可选配直流伺服驱动,做好电流和速度控制,能够得到较好的平稳度和速度

步进电机基本不用考虑了,高速的时候实在没啥子力矩的,估计会在上升过程中失步卡死
无刷电机是个新的不错的选择,但是功率较大的时候噪音不小,来源于无刷电机固有的力矩波动

另外楼主这个设备是需要带减速器的么?

网友:
忘了看频率,呵呵,5Hz的低频应该没问题。

网友:
音圈电机

网友:
当然是凸轮杠杆啦!

网友:
BLDC
机械上, 用同步皮带 + 配重。

步进电机, 我们以前做过实验, 找来一个很大的步进电机和强大驱动器, 那噪音……真的和坦克一样一样的

楼主:
【13楼】 gyroscope 我不太想加减速器,但估计直接输出300转/每分的电机不好找吧!

100W/220V的伺服电机+驱动器得多少钱啊?

我主要是搞51单片机
现在的大致选择是伺服电机、无刷电机、有刷电机、
电源是220V的,不用配直流开关电源的最好了,到底哪个性价比较高且控制上好做点呢!!!

网友:
用无刷力矩电机吧,我这里用的额定350rpm,力矩4NM的,应该够用了

无刷力矩电机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IMG_0379.JPG)

网友:
用电磁铁怎么样,动作距离有要求吗?电磁铁加弹簧,做好了可以振得很平稳,像电推子那样。

网友:
貌似电磁铁的都是大型振动台。

网友:
电机加偏心轮,直流电机 调速!!

网友:
几百转的的电机一般都是慢速电机或者力矩电机了,力矩电机价格比较高,对于这种应用反而不如常规电机+减速器
100w左右的电机一般使用24~36V供电比较合适,加一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如果是常规直流伺服电机(带编码盘)的话,电机一般是两三百,编码器两百,伺服驱动器三五百

【19楼】 lightorange   这个无刷力矩电机挺好的

网友:
90W?不算加速度,不算夹具重量,光算算势能都不够啊

网友:
15年无故障?这个要求太高了,不知道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多少。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的话,那上述方案都不是很可行的。

楼主:
【19楼】 lightorange 的电机多少钱啊?

什么牌子的,我看看其它参数!

网友:
15年无故障,不仅对电机和机械部分要求较高,对控制的效果要求也比较高
最好能够准确的控制电流和加速度,防止频繁的冲击引起性能下降和寿命降低

楼主:
我准备用220V的无刷电机 + 减速器 + 驱动器 + 单片机

哪位推荐下无刷电机的牌子

网友:
直线电机

网友:
我定过红湖电机的产品,比较便宜,性能中等
http://www.hh-motor.com/products.asp

网友:
这个电机是订做的,价格在700左右

性能指标 (原文件名:1.jpg)

安装尺寸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17楼】 chopin1998 超级用户

机械上, 用同步皮带 + 配重。

----------------------------

配重!有道理啊!此起彼伏!

楼主:
【29楼】 marvel    直线电机

我问过一家做直线电机的,只听了个大概报价,上万块!!!一定这个价就没戏了,也没具体在问!

我们领导决定买一台样机回来!!!就是顶层的图片上那个!

网友:
逆向工程,可行性较高

网友:
普通交流减速电机+成品可控硅调速器+四臂摇竿机构

楼主:
交流减速电机调速范围较窄些吧,在低速时力矩变得很小且不易启动

网友:
再问一下楼主,你们是要生产这类机器还是只要几台自用?预计成本是多少,是要自主研发还是可以购买方案?如果可以把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列出来,不要限制实现方式,我们以前有一款低成本直线电机方案,如果做些修改可能有用。

网友:
垂直振荡器,国产的有

楼主:
【38楼】 sas123123
能说说你的方案吗?我公司是准备做了卖的,估计也没什么批量!实现方式没定,只有大概的技术要求!电控部分由我负责,
操作显示用触摸屏(有点大材小用,但这是领导的意思,功能都一样的情况下上档次)
RA8806的屏早早买回来了,玩了一阵了,采购的进口样机还没到......

【40楼】 xiao2xu5
国内的我查到过几种,参数差不多!既然准备做逆向工程了,领导干脆让买了台进口的,品质上应该更好些!

网友:
楼上能说说RA8806芯片么?是用来做触摸屏的么,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谢谢!

网友:
以前公司给客户做的一个试样粉碎机的备选方案,除了导轨没有活动的或者接触的部件,感觉应该适合你的应用,尤其是寿命问题。但因为是公司的,没法给你详细方案,如果需要我可以替你问一下,不过这类东东公司一般只卖运动部件总成的,要有思想准备。

楼主:
【43楼】 sas123123
我们买的样机还没回来,但我猜想9成是飞轮+直线导轨的方案!
你们公司的那个方案用的是直线电机吗?还是现成的电机+机械结构做好了整套卖那种?
很想知道电机的型号或厂家!

【42楼】 flyingfish
RA8806是新型的液晶主控芯片,内部集成了触摸屏处理电路(10位分辨率),还带字库,用起来比较方便!
典型例子就是常见的320X240 5.7寸单色液晶触摸屏,一般都是显示屏和触摸屏独立的驱动IC,编程的时候需要驱动2块IC
用RA8806方案的就省事多了,显示、触摸只需跟1个IC打交道!
本人水平有限,也是头一次玩触摸屏!
目前发现的缺点是只有两个显示图层,做人机界面时稍有限制!

网友:
通用型的直线电机价格估计你们很难接受的,我们公司的这款设备上的直线电机是自行设计和制作的,功能有所侧重。曾经做出了样机和进行了相关测试,但现在不知道样机还有没有了,直线电机是不分电机和机械结构的,或者说没有机械结构,整体就是电机。

楼主:
【45楼】 sas123123

明了!
虽然直线电机是较好的方案,且你的成本也较低,不过“不成形”的东西还是不太敢用!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
我们公司没有你说的那种现成的机械组合一下就提供给客户的方案,都是针对不同需求做出专门优化的,虽然会增加开发费用,但均摊以后客户的成本还是降低的,按你的说法这都是不成形的了?这种不成形,恰恰是我们的竞争力所在。
虽然不同意你的看法,不过理解你的谨慎,希望你们能在样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做出好机器来。

楼主:
【47楼】 sas123123

讲一下关于你说的方案吧!
不方便公布在论坛上可以发到我邮箱里 zw2009gz@163.com

网友:
惨了,挨骂了,原来透露进行过的项目也算泄密,抱歉了,帮不上忙了,今天本来是想帮你问问电机具体的参数和价格,结果被骂惨了,经理说了,项目开发费用18w,提供全套技术和两套样机还有上游厂家,也可以代工替你们生产直线电机总成。开发费用不会因为我们已经做过样机而降低,可能会根据你们的技术要求有些变化,但幅度应该不大,如果觉得可以接受就告诉你我们的业务的联系方式你们再详谈,否则就算了,量少的不容易体现我们的性价比优势。哎~~~~~~~~~~~~,可怜的小技术员不是业务的料啊

楼主:
【49楼】 sas123123
辛苦了,不管怎么样你的意思到了!
呵呵我只想买个电机,不要技术!
我也是一个小小的技术员,公司做一个项目才给我们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的那点工资,那开发成本那个低!
小公司呀小公司,2个月时间怎么才能做出精品!

网友:
看看这个直流力矩电机的参数,是不是合适吧。

                         堵转                          空载                     连续
型号        转矩        电流        电压        功率        转速        转矩        电流        电压        功率
1         8.25         11.3         27         305.1         330         3.44         4.7         11.25         52.9
2        8.25         6.7         48         321.6         330         3.44         2.8         20         56
3         11         15         27         405         300         4.85         6.25         11.25         70.31
4         11         8         48         384         300         4.85         3.33         20         66.6
5         11.8         10.2         27         275.4         190         5.9         5.1         13.5         68.85

搞不懂表格怎么没有了。
---------------------------------------
lihuiplus@hotmail.com

网友:
直线电机从技术上来讲是非常先进的,能够实现非常高的加速度以及很高的精度
但是用在这种场合总感觉杀鸡用了牛刀,毕竟合乎条件的直线电机不是一般的贵,
南京思展有这类电机卖:http://www.suc-tech.com/linearmotor/index.htm

这种振荡器其实并不需要非常高的精度,所以使用常规结构(电机+机械)完全能够满足要求,性价比会更好

楼主(2010-05-18):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采用了100W/220V的无刷电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