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用51单片机老复位,电路有电机,有什么办法吗?治标不治本的也行。

楼主(2009-06-16):
让我帮忙解决,试了把开关电源换成直流电源,多加滤波电容等办法,都不行。单片机电路和控制电机的电路是用光耦完全隔离的,还是不行。
用的是SST的单片机。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他看来不是你的老板,
你就说,你也解决不掉,不就可以了?
或者现在没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
总之,找个理由推掉就OK了.

网友:
楼主还是先说说具体症状,比如电机不开的时候是否也复位,怎么能判断一定是电机闹的?单片机的复位监控电路怎么设计的?电机距离板子的距离和功率,等等,才好帮你出主意。

网友:
换STC的单片机,

网友:
同意楼上,就算是AT的也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
还是电源的问题,一定要用带接地,带 抗差共模干扰的好隔离电源。

网友:
电机也是用5V 驱动的? 上个电路图呀。PCB要直观一点。 有可能是外围电路设计不好引起的

楼主:
原理图,PCB都不是我弄的。试过好多方法了都不行,还是怀疑电源的问题,现在把两路互相隔离的5V都成直流线性电源试试。
电机是220V的,用单片机控制光耦-继电器-22V零线。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在51单片机的复位引脚上加个对地电容。

网友:
1.换STC的单片机
2.仔细看看复位电路,有的时候,复位电路比单片机还不可靠,如果有看门狗,先把狗去了,狗也是会被干扰乱复位的

网友:
发表下我的看法吧
1.首先要区分是控制板自身电路或程序引起的,还是电机干扰引起的。区分的办法是不接负载工作。你本来就是继电器隔离输出,没必要加光耦吧
2.如果是电机干扰引起,用继电器控制的应该只是开关没调速吧,继电器触点最好加阻容吸收电路。然后5V电源,复位脚什么的。
3.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在控制继电器的I/O口串一个二极管后接一个电解到地,这是保持复位后继电器瞬间的动作的,然后再对程序处理,送5个0x55到5个ram中,上电初始化时如果这5个数都是0x55就说明程序复位了然后就找回之前的变量恢复之前的状态。

网友:
给你个绝招,用电池给单片电路供电,以区分是电源引入的串扰还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