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别扭的代码,谢谢!

楼主(2009-06-16):
代码功能如下:

当条件A满足时,输出信号signal为1;延时一段时间后signal变为0.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A)
         begin
            signal<=1;
            cnt<=0;
         end

      if (signal)
         begin

end
   end

楼主:
代码功能如下:

当条件A满足时,输出信号signal为1;延时10个时钟后signal变为0.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A)
         begin
            signal<=1;
            cnt<=0;
         end

      if (signal)
         begin
            cnt<=cnt+1;
         end

      if (cnt==10)
         signal<=0;

   end

上面的代码总觉得别扭,用示波器看了,signal波形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