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ISP制作遇到问题答疑

楼主(2009-06-16):
呵呵,看到马老师的 AVRISP制作完整资料 的帖子中很多人没没制作完工,或者说遇到了困难被卡住了,所以开帖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包括我在制做中遇到的问题遇大家分享。    好了不多说了,说说几个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第一 烧录MAGE8  相信有很多人用过MAGE16,32 但是如果你认为MAGE8和16的下载线口同样是 PB7,PB6,PB5 那么一不可能把程序下载进去,更别说电脑识别,注意是第二功能SCK。。。

楼主:
连接好用并口下载的这6跟线后,下载。如果不能连接仔细检查是否接线错误,一般你买的如果是新的话,直接焊6根线到MAGE8上应该就能下载,应为芯片内是默认 1M震荡,所以无须加外部的震荡。连接上以后
  先把程序写入然后再 配置AVRISP上ATmega8的熔丝位:电源检测电压为2.7v;检测有效;系统使用高频外部晶体;高频满幅震荡。具体参数如下:
    BODLEVEL = 1                (BOD电压为2.7v)
    BODEN = 0                (BOD有效)
    CKSEL=1111,SUT=11        (高频外部晶体,64ms启动延时时间)
    CKOPT = 0                (高频满幅震荡)

     写固件

楼主:
第二装驱动;大家注意了,很多人卡在这里,  一定要将 复位脚与PB2间短路,否则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
电脑识别后会弹出对话框,要求装驱动,选择手动,驱动文件就在你下载的打包文件中

楼主:
还有人问到电路图中的J2是什么DD,其实是一个5*2的插座。。。。

楼主:
至于ISP间的连接方法就是将 SCK MISO MIS1 和复位 对应到待下载的芯片就OK

楼主: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下载程序的时候一定要将复位线与 PB2 开路  否则当PB2高电平的时候会将MAGE8芯片强制复位导致无法正常下载。。。。。。。。。。。。。。

楼主:
对于图中 R9和R10 本人认为这个端口只是一个电平检测用,实际可直接用一个R9

楼主:
电源部分用稳压IC可用两个二极管代替,比如常用的IN4007,R4亦可省去,其他电阻多为限流用,其值可以适当有所变动

楼主:
总结下载速度很快。。。。 但是需要经常插拔USB 。所以在制作是最好在电源部分加一个开关,这样在使用中会方便很多。。。。

楼主:
建议大家,遇到问题,不要有失败情绪,多想想对你可能有帮助。。。

网友:
如果连电路也看不明白,尽量不要自己做。这个不是给新手练习的,就是新手做出来了,也没学到什么。

另外2楼说的那点好象不清楚,是指什么?

楼主:
哦,是有点不清楚,解释二楼。当把USB接口插入电脑,电脑会自动识别硬件,然后弹出对话框要求其装驱动,但是如果不将其复位脚与PB2间的短路片短路,电脑是无法识别硬件的,P:经过实验最少是在台式电脑上是无法识别的,另外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笔记本上连接是不用将其短路也可以识别!另外电脑无法识别还有两个原因:就是USB接线的D+,D-接反,还有就是熔丝位设置不正确都将导致电脑无法识别,按马老师的贴子中设置方法一步一步来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上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板上JP的作用仅仅是对M8下载固件时需要短路。其它时候是不使用的。

如果发生PC是无法识别USB设备,不能正确安装驱动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

1。首先电路一定要正确
2。M8的熔丝位设置不正确
3。D+、D-的电平不对,应该在3.3-3.6v

网友(2012-06-18):
引用 楼主:
第二装驱动;大家注意了,很多人卡在这里,  一定要将 复位脚与PB2间短路,否则电脑无法识别 ...

我之前可以识别,但是后来不能识别,因为这断开的,可是我又连接好后,还是不能识别

网友:
如果不懂硬件,不懂原理,做什么东西都是浮云,哪怕是最简单的系统,就是简单到最原始的LED走马灯,你不真正彻底的搞明白,以后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