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nandflash有坏块,正常吗?

楼主(2009-06-16):
新的K9F1G08U0A有坏块,正常吗?

如果正常,我们用的U盘的容量是不是都在减少??发现坏块,做标记。。。

网友:
我记得闪存是分等级的,即使是新的,也分下面三级
全部都是好的
有少量坏块
有若干坏块

================================
以上仅凭印象,只供参考

楼主:
查了1个,手册上说有20个也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我记得好象有这样一种说法:新的nandflash只要保证前面几个字节不坏和把坏块率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就算OK。

网友:
一般是保证0块不是坏块,并且在擦除一定次数后不会坏,其他的坏块控制在一定范围就OK,出厂时都会有坏块标记,一般datasheet上有说明;目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性价比,厂家可以做到出厂无坏块,但是成本太高

网友:
正常,多数都有坏块的
完全没坏块的Nand并不多

只要每1Gb不超过20个就正常

网友:
正常的,只要不是在0块里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