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uC/OS-II都做过什么项目啊?

楼主(2009-06-16):
最近想学习OS,大家都说uC/OS-II容易学。于是就看了一些uC/OS-II的资料和示例。发现他的东西我不用OS更方便啊(大家不要骂我,我是初学啊)。所以想问问大家都做过什么具体的项目,已增加我学习uC/OS-II的信心。谢谢啦。

网友:
看你的复杂程度了.

用了OS程序好写些.比如实现较为完整的TCPIP协议栈.

楼主:
应该是,要求实现TCPIP协议栈的产品我没有接触过。

网友:
我做过。哈哈。自己做的玩的。感觉是挺好的。

网友:
一般的项目都用,用上了之后就不想用前后台了
51,AVR开发工具不方便,不能在线调试(不管你是不是高手,用在线调试效率最高)
用了ARM,一般内存不太紧张就用UCOS,用多了,不同项目居然可以整个任务移植物,方便呀.

没有付费就不说什么项目了

网友(2009-12-11):
实时性很强的时候需要用到,虽然用了RTOS后,系统的性能由于众多的时钟节拍中断或者是多任务的切换而略有下降,但是衡量一个系统的稳定性除了性能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因素---实时性,而UC/OS II的引入就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
我也初学,简单等说说

如果楼主只想停留在流水灯,或者玩个12864,+1302+18B20

就没有必要学了

如果你想深入到ARM7,等高级片子,或者想向系统进军

就来学

就同5楼说到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项目都用,用上了之后就不想用前后台了
51,AVR开发工具不方便,不能在线调试(不管你是不是高手,用在线调试效率最高)
用了ARM,一般内存不太紧张就用UCOS,用多了,不同项目居然可以整个任务移植物,方便呀.

没有付费就不说什么项目了

真的这么有魅力,和自从用了c编程,再也不想用汇编了一样的感觉??

网友:
小弟只会C~~疯狂汇编中..........

网友:
问一下大家用ucos作为商业用途都交license费用了没有啊?
Ucos是开源但不是免费的系统,好像license还不便宜。
如果用ucos+ucgui等等组件的话,费用肯定不低的啊!
就是在国内搞搞可能没人查,要是卖到国外去,被起诉了就乖乖不得了了啊!

网友:
没做过,玩LINUX了

网友(2010-01-10):
看了5楼,受到鼓励。找机会也用一下UCOSII。

网友(2011-11-01):
回复 网友B:

同样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