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CRT 上显示表格,数据等,应该用什么方案,

楼主(2009-06-16):
不是用软件做哦,是用硬件直接输出信号,也就16色,分辨率 要能达到现在22寸CRT的分辨率。

请问有什么方案,我知道有ARM9做的,但分辨率达不到那么高,还有用CPLD FPGA做的,这个比较普遍吧,还有什么方案吗?
有没有专门能产生CRT时序的芯片???????

楼主:
不会吧,,没人知道??

楼主:
怎么大潭居然没人知道??????

网友:
tage老大,22寸屏的分辨率是多少?最少也1280*960了吧,点频率上70MHz了,除了CPLD/FPGA恐怕没其它器件能胜任了。

楼主:
顶一下,没人给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