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灵敏度增大一些,光调大电容好像不太管用

楼主(2009-06-16):
用M88+lib2.0,只用了一个按键,相关的R=5.1K, C=47nF。正常工作没问题,隔着线路板能够准确的检测到手指的触摸。但我想把灵敏度调的大一些,达到手还没碰到就能有反映的效果,于是把C增大到了100nF,可实验效果确实灵敏度反而降低了。我想问问用过的大侠,怎么才能达到高灵敏的效果?是不是还要对库中的函数做一些调整?我用的都是例子里设置的参数,只调了一下threshhold,从10调到5,好像作用也不大。

以前用的QT1081的时候,最灵敏的时候,手还离的有2cm时就有反映了,呵呵。

楼主:
我把触摸用的焊盘增大了一倍也没啥效果。 真是要改哪个库中提供的参数吗?

网友:
修改电容大小会破坏效果,并不能一定增大灵敏度。你需要修改程序中按键的门限值。你可以尝试把threshhold再调小一点……

楼主:
谢谢傻孩子的指点,我明天就去试试。

楼主:
傻孩子你好,我都调到2了,可灵敏度还是没大变化。它还和别的什么参数有关系吗,比如cpu时钟频率,以及qt_measure_sensors( current_time_ms )那个current_time_ms的数值?

楼主:
傻孩子啊,你在哪里啊,技术火腿啊,救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