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波钟超全资料,自制电波钟 RCC-JJY的详细资料 IC资料PDF+源代码+编码格式

楼主(2009-06-16):
电波钟超全资料,自制电波钟 RCC-JJY的详细资料 IC资料PDF+源代码+编码格式

源代码中还没有将时间码转换为时间值,参考说明

在北美及欧洲,由于R C C技术的普及,使得市场对具有自动接收时间功能的钟表及其它计时装置产生了很高的需求。不同的国家使用了不同的时间编码格式和发射频率。表1给出了目前已发射长波授时信号的几个主要国家的时间编码标准及其使用频率。

表1中列出了各国RCC技术使用的时间编码及发射频率

国家名
时间编码
标准发射基站地点
使用的频率
发射功率
接收半径

中国
BPC
陕西西安
68.5kHz
100kW
2000km

美国
WWVB
Fort Collins
60kHz
50kW
2000km

英国
MSF
Rugby
60kHz
25kw
1200km

德国
DFC
Frankfurt
77.5kHz
50kW
1500km

日本
JJY40
JJY60
本州福岛
九州富网
40kHz
60kHz
50kW
50kW
1000km
1000km

①     中国的长波授时编码标准为BPC。目前该长波授时的时间编码还未正式公开,其专利由西安高华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同时该公司也是中国第一台长波授时电波钟的开发者。

②     美国的长波授时编码标准为WWVB,发射基站位于Colorado州的FortCollins。由于美国只建有一个长波授时的发射站,因而在距离发射站较远的地区信号较弱,对接收芯片的灵敏度要求比较高。

③     英国的长波授时编码标准为MSF,发射基站位于Teddington的Rugby。由于英国本土面积较小,一个长波授时发射站就可以覆盖英伦三岛,时间编码信号较强,对接收芯片的灵敏度要求不高。

④     德国的长波授时编码标准为DCF,与MSF类似。20世纪50年代末,德国就在Frankfurt建立了长波授时中心。德国国土面积较小,且DFC的长波授时信号发射站功率很强,是RCT技术中对接收芯片的灵敏度要求最低的,因而比较容易开发。

⑤     日本的长波授时编码标准为JJY。由于日本地形狭长,在本洲福岛的40kHz(JJY40)发射机不能覆盖日本全国。日本通信综合研究所于2001年10月在九州富冈新建了60kHz的授时发射站(JJY60)。

目前,BPC信号连续发播。

2006年国家授时中心在河南商丘建设"国家授时中心低频时码连续发播台",建台及频率使用经过了国家无委批准。河南商丘台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1) 台址:河南商丘(天线坐标:北纬34.457度,东经115.837度)。
(2) 频率:国家无委批准的68.5KHz,发射带宽±1 KHz;
(3) 发射机:全固态
(4) 发射天线:伞状单塔;
(5) 发射功率100千瓦;
(6) 覆盖半径:天波3000公里,地波1000公里;
(7) 调制方式:由编码调制单元提供已调波的脉冲负极性键控;
(8) 初定发播时间:9:00—17:00,21:00—5:00;
(9) 授时精度:±0.1ms

世界各国的电波钟表技术原理相同,但各主要国家关于标准时间信号的通过协议(简称码制)却不同。

国内的BPC是保密的,但沿海地区可以收到日本的JJY信号

资料来了:

日本电波台位置 (原文件名:JJY.jpg)

电波钟接收模块 (原文件名:RCC.jpg)

JJ (原文件名:RCC-JJY.JPG)

中国BPC台位置 (原文件名:BPC.jpg)

==================

/*======================================
保存一位RCC信号
=======================================*/
void save_TCO_bit(bit TCO_F)
{
    unsigned char i;

    for(i=7;i>1;i++)
    {
        RCC_code_buf<<=1; if(RCC_code_buf[i-1]&0x80) {RCC_code_buf |= 1;}
    }

    RCC_code_buf[0]<<=1; if(TCO_F){RCC_code_buf[0] |= 1;}

    if(++RCC_code_counter >= _JJY_EN_BIT)
    {
        RCC_status |= _JJY_REC_OK_F;
    }
}

/*======================================
RCC信号输入接收
说明:1.每10MS调用一次,来处理信号
=======================================*/
void RCC_JJY_receiver(bit TCO_F)
{
    if(RCC_status&_JJY_REC_OK_F) return; //接收完成后未处理,就不再接收

    if(RCC_TCO_time<0xff) RCC_TCO_time++; //记录TCO信号的时间

    if(TCO_F != (RCC_status&_OLD_TCO_F)) //信号变化
    {
        if(TCO_F) //记录新信号电平
        {
            RCC_status |= _OLD_TCO_F;
        }
        else
        {
            RCC_status &= ~_OLD_TCO_F;
        }

        #if(_TCO_LEVEL == 1)
        if(!TCO_F) //高电平有效
        #else
        if(TCO_F) //高电平有效
        #endif
        {
            if((RCC_TCO_time>=(_TCO_0_TIME-_TCO_OFFSET_TIME))
            &&(RCC_TCO_time<=(_TCO_0_TIME+_TCO_OFFSET_TIME)))
            {
                if(RCC_status&_TCO_START_F)
                {
                    save_TCO_bit(0);
                }
                RCC_status &= ~(_JJY_SYNC_F);
            }
            else if((RCC_TCO_time>=(_TCO_1_TIME-_TCO_OFFSET_TIME))
            &&(RCC_TCO_time<=(_TCO_1_TIME+_TCO_OFFSET_TIME)))
            {
                if(RCC_status&_TCO_START_F)
                {
                    save_TCO_bit(1);
                }
                RCC_status &= ~(_JJY_SYNC_F);
            }
            else if((RCC_TCO_time>=(_TCO_P_TIME-_TCO_OFFSET_TIME))
            &&(RCC_TCO_time<=(_TCO_P_TIME+_TCO_OFFSET_TIME)))
            {
                //连续2个P码,则是新一帧的启动码
                if((RCC_status&_JJY_SYNC_F) && (!(RCC_status&_TCO_START_F))
                ||((RCC_status&_JJY_SYNC_F) && (RCC_code_counter<(_JJY_EN_BIT-1))))
                {
                    RCC_status|=_TCO_START_F;

                    for(RCC_code_counter=0;RCC_code_counter<8;RCC_code_counter++)
                    {
                        RCC_code_buf[RCC_code_counter]=0;
                    }

                    RCC_code_counter=0;
                }

                if(RCC_status&_TCO_START_F)
                {
                    save_TCO_bit(0); //同步位用0代替,充位数
                }

                RCC_status |= _JJY_SYNC_F;
            }
            else
            {
                //time error
                RCC_status|=_TCO_ERROR_F;
                RCC_status &= ~(_JJY_SYNC_F);
            }
        }

        RCC_TCO_time = 0;
    }
    else
    {
        if(RCC_TCO_time >= (_TCO_OVER_TIME+_TCO_OFFSET_TIME))
        {
            RCC_status|=_TCO_ERROR_F;
        }
    }

    if(RCC_status&_TCO_ERROR_F)
    {
        for(RCC_code_counter=0;RCC_code_counter<8;RCC_code_counter++)
        {
            RCC_code_buf[RCC_code_counter]=0;
        }

        RCC_code_counter=0;

        if(TCO_F)
        {
            RCC_status = _OLD_TCO_F;
        }
        else
        {
            RCC_status = 0;
        }
    }
}

网友:
有电路图?

楼主:
PADS的电路,

楼主:
AVR上原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2105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电波钟&bbs_id=9999

网友:
记号先,有时间搞一套玩玩。

网友:
编码公开了???

楼主:
中国的没有呢,还要等待10年才会公开,可以收收日本的信号JJY的

网友:
中国的居然不公开??
无语

用GPS更理想

网友:
弄个13玩意还不公开。

网友:
破玩意!不会搞个专利技术发明吧!!怎么不公开 !!

网友:
陕西的信号很强,没法解码,示波器展示无规律的信号。白搭,日本信号在广州地区收不到,白搭。

楼主:
破玩意!不会搞个专利技术发明吧!!怎么不公开 !!

--------------------------------

说对了,还真是搞了个专利技术发明

楼主:
广州地区是不太好收,天气好的时候才能在晚上收到信号,如图,第一层很好接收,像福建省,上海,杭州,第二层不太好收,如广州,香港

网友:
超强资料,我顶~~~~

楼主:
正在整理一个简易型的电波钟信号发生器,很快会发上来! 这样在没有信号发生器时或收不到信号时,可以先测试好后再等待接收!

网友:
我在google上搜到有人在博客里说他摸清楚了BPC的编码,但不会公布。
既然有人可以摸清,我相信世界上这种人不止一个。大家努力。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来个团购套件

楼主:
【29楼】 af00
积分:231
派别:
来自:
来个团购套件
=========================================

其实我这里有套件,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b563f2359af58078dc558a6e1eebf7f0&x_id=0db1

现在的问题是:
看18楼的图,像福建省,上海,杭州,可以用这套件收到信号,软件再减一个小时就好了;

第二层,如广州,香港,不太好收,
为了调试方便,我正在整理一个简易型的电波钟信号发生器,很快会发上来! 这样在没有信号发生器时或收不到信号时,可以先测试好后再等待接收!

简易型的电波钟信号发生器的资料,电路,代码也会全部公开.... 暂时在想用EMC的单片机还是NEC的

EMC的大家用的少,打算用DIP-16的,这类芯片是OTP的,可能开发工具少,只能我做好,烧录好程序再提供,也可以做成小板
NEC的是FLASH,相对方便些,就是用的是SSOP-20的,封装太小了,不打板的话,不太好焊

网友:
楼主的套件图能否大点?

CPU还是AVR或51更方便

楼主:
JJY的发射程序来了,只要在输出口接个三极管放大,集电极串个电阻后接上一个大电感就可以发射了!!!

C语言源代码,没有位操作,支持C51,AVR,NEC

由于是使用指令延时,实际使用时需要根据使用的晶体调整延时参数

上代码文件:

/*==========================================================
RCC发送----日本JJY模式
==========================================================*/

#define RCC_OUT_1() PA|=1;    //输出高电平的语句
#define RCC_OUT_0() PA&=0xfe; //输出低电平的语句

//等待发射RCC的时间码,固定2008-08-08 08:08 星期五;前60位有效,低4位无效
//前8B是时间代码,后8B是发射的位屏蔽码
//P码:0,9,19,29,39,49,59
//1=500MS,0=200MS,P=800MS
const unsigned char RCC_CODE_TAB[8+8]=
{
    0x04,0x01,0x02,0x10,0x40,0x04,0x28,0x00,
    0x80,0x40,0x20,0x10,0x8,0x4,0x2,0x1,
};
unsigned char RCC_send_counter;
unsigned char RCC_bit;
unsigned char RCC_byte;

void JJY_60KHz_out_10ms(unsigned char time) //输出60KHz的调制信号,时间为:time*10MS
{
    unsigned char i,j,k;

    while(time>0)
    {
        time--;

        for(i=0;i<100;i++) //按实际MCU和时钟,调节i,j的时间,使之延时为10MS
        {
            for(j=0;j<100;j++)
            {
                RCC_OUT_1(); //按实际MCU和时钟,调节k和时间,输出60KHz
                for(k=0;k<10;k++);
                RCC_OUT_0();
                for(k=0;k<10;k++);
            }
        }
    }
}

void delay_10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j,k;

    while(time>0)
    {
        time--;

        for(i=0;i<100;i++)//按实际MCU和时钟调节i,j,k,指令延时
        {
            for(j=0;j<100;j++)
            {
                for(k=0;k<20;k++);
            }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RCC_bit = 0;
        RCC_byte = 0;

        for(RCC_send_counter=0;RCC_send_counter<60;RCC_send_counter++)
        {
            if((RCC_send_counter==0)||(RCC_send_counter==9)||(RCC_send_counter==19)
            ||(RCC_send_counter==29)||(RCC_send_counter==39)||(RCC_send_counter==49)
            ||(RCC_send_counter==59))
            {
                JJY_60KHz_out_10ms(80);
                delay_10ms(20);
            }
            else if(RCC_CODE_TAB[RCC_byte]&RCC_CODE_TAB[RCC_bit+8])
            {
                JJY_60KHz_out_10ms(50);
                delay_10ms(50);
            }
            else
            {
                JJY_60KHz_out_10ms(20);
                delay_10ms(80);
            }

            if(++RCC_bit>=8){RCC_bit=0;RCC_byte++;}
        }
    }
}

网友:
mark一下,时刻关注

楼主:
看这个贴,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2105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AAVVRR&bbs_id=9999

【54楼】 yeyu1234
积分:73
派别:
来自:
我是湖北荆门的 可以收到日本的信号校时 时区的原因 就是比中国时间显示快一个小时

网友:
要是中国的公开,我考虑做一个。其他国家的信号接不到,做好了用处不大

网友:
这个东西很难搞,jjy的东西我几年前就搞过,信号很差,而且模块对电源的质量要求极严,还有外部电路产生的EMI对模块干扰不容忽视。

楼主:
【38楼】 zhangna_901887
这个东西很难搞,jjy的东西我几年前就搞过,信号很差,而且模块对电源的质量要求极严,还有外部电路产生的EMI对模块干扰不容忽视。

=========================================================
确实是这样,
所以
1.MCU最好用尽可能低的频率来运行,如32.768KHZ,

2.RCC的天线不要放在 LCD / 变压器 / 金属........的边上,

3.接收过程中,不要移动天线,如果接收不成功,可以试着调整天线的摆放位置

楼主:
再上传一份接收芯片CME6005的中文件资料:

网友:
for(i=7;i>1;i++)
    {
        RCC_code_buf<<=1; if(RCC_code_buf[i-1]&0x80) {RCC_code_buf |= 1;}
    }

这什么意思啊

楼主:
for(i=7;i>1;i++)
    {
        RCC_code_buf<<=1; if(RCC_code_buf[i-1]&0x80) {RCC_code_buf |= 1;}
    }

这什么意思啊
========================================

整体数据右移,最低保存新的一位数据

楼主:
这几天晚上都在调试,想总结个好的方法和经验来接收! 淘宝上拍下的朋友请再等待一下,总结出方法后,买到模块才有实用价值! 谢谢!

楼主:
偶自己测试了好多天,地点在深圳,干扰实在太大,一次都没收到,看来在珠三角收日本信号确实不行!(偶在城区,不知郊区如何!)

网友:
在广州很容易收得到的

楼主:
【48楼】 gzwireless
在广州很容易收得到的

=================================================

我重新做了板,换用双频率JJY模块,支持40KHZ和60KHZ,天线的磁棒也加大了,如图:

接口说明:
VSS ----------地线
VDD ----------电源+3V
PON-----------电源使能端
OUT-----------编码信号输出
PW -----------40K/60K频率切换

楼主:
哈哈,没有白费精力,测试新模块的灵敏度有很好的提升!

网友:
广州能正常收到信号的话,感兴趣!

楼主:
南京,上海,江苏都好接收,

争取在深圳也收到,

楼主:
新做好的"简易JJY信号发生器"

可以用于初期调试,手头上刚有用EMC的IC比较方便,就用EM78P153做的程序,支持40KHz和60KHz,

固定输出为2008年8月8日,上午8点08分,星期五

完整的项目包: C语言源代码程序(方便移植) + 编译好烧录程序 + 电路图 下载

先贴个电路:

楼主:
新:

终于在深圳收到了JJY信号,

1.要将天线 横向水平朝日本,不是直向正对

2.信号中间还是有干扰,参考一楼的资料"应用于电波钟之滤除杂讯高效能数位滤波器之设计.pdf"处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upload874224/files_16/ourdev_453737.pdf

楼主:
把信号发生器的程序移植到STC11F32上去了,

可以用普通的51来做了哈!

硬件说明:

1.脚位见程序定义

2.芯片使用STC11F32系列的,

3.晶体频率是22.1184M

(其实可以不用这么高,4M都可以了,只是板上装的这个,不想换了,呵呵)

完整的KEIL C51项目包下载:

网友:
中国电波钟信号解码模块介绍使用资料

楼主:
【57楼】 liuguang82

PF啊! 就是是为样的人才啊!

该死的BPC居然保密,还专利保护!

楼主:
转一篇介绍中国电波钟的文章:

原贴: http://www.mbahome.com/news/2004-5/2004528103259.htm

楼主:
哈哈,

刚做好了 中国电波钟 BPC 68.5KHz 的接收模块,

就可以接收中国电波钟的信号了,

虽然不知道格式,但可以复制一串代码, 就可以做一个中国码制式的信号发生器了,

可以用这个模块来接收,然后.........................(^_^).............(^~^)

各位和兴趣的也可以收一下好好看看,再.............(^_^)...

楼主:
中国码制式的电波钟模块做好了!   BPC 68.5KHz 的接收模块,

网友:
记录一段BPC信号,同时记录JJY的信号,贴上来发动大家对比破解。

楼主:
【65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823
派别:
来自:GZ
记录一段BPC信号,同时记录JJY的信号,贴上来发动大家对比破解。

============================

这方式好啊!

网友:
希望我能用到

网友:
这个有兴趣,,,,这里高人很多,把他也像j-link一样给…………

网友:
FREEXP
您的精力我真的佩服!

网友:
佩服FREEXP了 。

楼主:
哈哈,

多谢支持,

兴趣所在!

楼主:
没看明白楼上的两行“AAA。。。。。”代码是怎么解码?  算法同BPC码一样?

网友:
这个强……很全,留爪

楼主:
非常抱歉,发现我上传的例程中很多BUG,多谢各位指出!

我将尽快调试出一个可用的程序出来 !

楼主:
JJY数据接收方法:

1.  确定秒基,时间同步
    就是找到一个秒信号,作为同步,以便后面的接收

2.  校对/确认同步信号
    以同步信号为参考,每第900MS检查信号是否为0,作20次检查来确定
    允许一定误差,确认失败则返回第一步

3.  检查引导码,就是时间信号的起始码,两个P码

4.  接收数据0,1,P; 以同步时间作参考,前200MS都是为1,最后200为0
    中间分为前300MS和后300MS,
    前300MS为1,后300MS为1,结果为编码0
    前300MS为1,后300MS为0,结果为编码1
    前300MS为0,后300MS为0,结果为编码P

5.  接收59个数据后,校对数据合理性

6.  如果中间出现错误,重复3~6步

楼主:
重新整理了JJY的接收程序,实际调试通过!

KEIL C51 的完整项目包!

JJY接收程序,KEIL C51 的完整项目包!ourdev_456976.rar(文件大小:65K) (原文件名:jjy.rar)

请有模块的朋友重新下载这个程序!!!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请教一下LZ,当我采集到P的时候怎么知道是哪个位置的P呢

楼主:
【83楼】 lovely-teddy
积分:40
派别:
来自:
请教一下LZ,当我采集到P的时候怎么知道是哪个位置的P呢

=======================================================

在JJY模式里,0秒有一个P码,59秒有一个P码,连续出现2个P码,就是一分钟的开始!
这样一识别,后面的P码就从开始位向后数位置
9,19,29,39,49,59,0

网友:
我知道了,就是采样到PA1,PA2,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上 BPC码波形图:
时间为2009年6月30日,晚上21:40 到 21:55,

楼主:
哈哈哈,感谢阿莫的裤子!·!!!!!!

楼主:
JJY信号接受主要在抗干扰处理时要注意,解码很简单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指点,小生知道P码位置了 ,还想请教 FRM 是不是0码,PA1,PA2,LS1,LS2是 什么码.

楼主:
FRM是P码,

PA1,PA2是校验位

LS1,LS2是闰秒标志

网友:
我知道 FRM就是 P码

网友:
好象手册中并没有解释效验码是哪些数据,怎样的算法得出的效验码?
闰秒标志是不是告诉MCU今年是闰年

楼主:
这两个问题还没去研究

网友:
【88楼】 FREEXP:“JJY信号接受主要在抗干扰处理时要注意,解码很简单 ”
这个“在抗干扰处理时要注意”?
是哪里的抗干扰?
怎么样抗干扰?

楼主:
抗干扰处理如图:

简单的就像这样处理:

                if(rcc_in_p != old_rcc_f)
                {
                    if(++new_rcc_time >= _NEW_TCO)
                    {
                        if(old_rcc_f)
                        {
                            rcc_buffer[buffer_cnt]=rcc_time;

                            if(++buffer_cnt >= 8)
                            {
                                buffer_cnt = 0;
                            }
                        }

                        rcc_time = new_rcc_time;

                        new_rcc_time = 0;

                        old_rcc_f = rcc_in_p;

                    }
            }
            else
            {
                if(new_rcc_time > 0)
                {
                    rcc_time += new_rcc_time;
                    new_rcc_time = 0;
                }

                if(rcc_time<999) rcc_time++;
            }

网友:
请教一下:
如果在模块的输出端“就近”增加一块74HC04/14反相器电路,进行几级输出波形的整形;
或者再每级加个合适的电容器,作为简单的低通滤波器;
是不是会有利于 【99楼】 FREEXP 上传的干扰波形的“硬件抗干扰”处理?

楼主:
方法是一样的,“硬件抗干扰”和“软件抗干扰”

网友:
我的意思,是“软硬兼施”,是不是更加好?

楼主:
软硬兼施,那当然是更好啊!

网友:
为啥放我家商丘啊

网友:
JJY模块的输出竟然不能用示波器量?接上示波器就会失能一段时间。需要隔离么?

楼主(2009-07-17):
接上示波器时会有较大的干扰

网友:
请教:
如果示波器“产生”的“干扰”,都无法“抗拒”!?
怎么样“实用化”???

楼主:
使用时,不会接个220V的用电设备上去吧

一般对电源部分要求较高,最好用电池

网友:
楼主!你传的哪个图我下下来,用DXP怎么打不开呢?谢谢!!

楼主:
PADS软件画的图啊

网友:
MARK 楼主能将SCH图转PDF不

楼主(2009-08-27):
上最新的接收源代码:

网友(2009-10-14):
标记,学习一下,我在青岛,试试看能不能收到小日本的信号
BS一下,在中国居然不能用自己国家的

网友:
中国干嘛不公开呢?~~

网友(2009-11-29):
大家知道电波钟芯片厂家用的是什么芯片吗?里面的结构怎样呢?有人有资料发点给大家看看吗?谢谢

网友:
对中国码有新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谈讨中国码电波表,我这里有记录波形图,可供大家参考。

网友:
先当下来!正准备用CME6005做德国和美国的电波钟接收模块,求6502汇编写的接收程序!

网友:
    我是唯隆有限公司的Sean,我司是MAS在中国的独家代理。MAS公司电波钟表的RCC芯片:MAS6180A1(单频)、MAS6180A5(双频外置开关)、MAS6181A1(双频内置开关)。可接收德国码DCF77、美国码WWVB、日本码JJY40和JJY60、瑞士码HBG、中国码BPC等长波发射信号,详细的资料可以参看MAS公司的网站:http://www.mas-oy.com/data_sh.htm 。
    我司的这种长波接收IC功耗仅为50UA左右,在市场同类接收IC中,是功耗最低的,特别适合于电波手表和电波钟。目前国内有很多公司都是用我们MAS的产品进行电波钟表的开发,灵敏度方面也是比同类产品要好。
    联系方式:刘先生(Sean)0755-83295273(直线)。Email:seanliu@walasey.com。QQ:273429043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发布的波形图非常好。可惜只有1分钟的波形图。我想对波形图作差分分析。如果能够有连续十几分钟的波形图就好了。最好是从前一天晚上11:5x分钟开始,到第二天0:0x分钟,连续十几分钟的波形图。

网友:
看了里面的资料,有几个问题请楼主解解惑
1.下面分钟里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1,2,4,8,0,10,20,40

2.下面这张图是说电波钟的脉冲时间 高500ms,低500ms代表1 ,在右边低500ms 高500ms 也是1

然道他们发射1这个波形,有时候是高500ms,低500ms,有时候却是低500ms 高500ms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里面的资料,有几个问题请楼主解解惑
1.下面分钟里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1,2,4,8,0,10,20,40

2.下面这张图是说电波钟的脉冲时间 高500ms,低500ms代表1 ,在右边低500ms 高500ms 也是1

然道......

======================================
1.这是时间值啊,8421码

2.这是模块输出的信号,有2个输出,一个是正输出,一个是反向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了解了,
再看一下excel图解全明白了,分析很到位,厉害

编码码方式很简单

我用无线去偿试做这种格式的信号发射跟接收。。。
看看
xxxxxx

网友:
找到一篇比较详细介细JJY码格式文章,英文的
http://jjy.nict.go.jp/jjy/trans/index-e.html
包括 PA1,PA2 奇偶校验位得出方法

闰秒设置标志等

奇偶校验

(g) Parity(2bits:PA1,PA2)
   Parity bits are signal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hour and minute signals were correctly read. PA1 and PA2 correspond to the hour and minute, respectively, and each is represented by an even parity of 1 bit.
   PA1 = (20h+10h+8h+4h+2h+1h) mod 2
   PA2 = (40m+20m+10m+8m+4m+2m+1m) mod 2
   (mod 2 represents the remainder after division by 2)

大概意思
PA1,PA2位分别对应小时,跟分钟的奇偶校验位,以偶校验为判定方法

PA1 = (20h+10h+8h+4h+2h+1h) mod 2       求余给PA1
PA2 = (40m+20m+10m+8m+4m+2m+1m) mod 2   求余给PA2

这里求余后直接付值给PA1
事实是否是这种情况?

里面还有其它各位的详细介绍

上面这个网站好像是日本电波发射官方网站,懂日文的看看
http://jjy.nict.go.jp

网友:
电波表价格那个贵…看看原理…

网友(2010-01-05):
中国的电波钟的编码我知道,但是,我买的接收模块所接受的信号太差,不只是发射台的问题还是接受模块的问题?

网友:
哪位能知道哪里有高质量的接收模块?接受的信号还需要放大吗?如何放大?

网友:
中国的电波表信号,还可以在广州,深圳都可以收到信号。

网友:
谁有兴趣,我们一起来看看_中国码电波表。

网友:
MAS公司电波钟表的RCC芯片:MAS6180A1(单频)、MAS6180A5(双频外置开关)、MAS6181A1(双频内置开关)。可接收德国码DCF77、美国码WWVB、日本码JJY40和JJY60、瑞士码HBG、中国码BPC等长波发射信号,详细的资料可以参看MAS公司的网站:http://www.mas-oy.com/data_sh.htm 。
    这种长波接收IC功耗仅为50UA左右,在市场同类接收IC中,是功耗最低的,特别适合于电波手表和电波钟。目前国内有很多公司都是用MAS的产品进行电波钟表的开发,灵敏度方面也是比同类产品要好。

联系方式:刘先生(Sean)0755-83295273(直线)。Email:seanliu@walasey.com。QQ:273429043

网友(2010-03-05):
回复 网友C:

请问有没有测量信号强弱的IC?

楼主:
测量信号强弱的IC?

好像没这类IC(指用在这类产品上)

网友:
毕业设计用得到啊    太有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haodongxi

网友(2010-04-24):
写了个信号编码的!加入相应的映射表即可支持不同的国家编码
;Rcc signal generator
;#include <REGX52.H>
RTC_ST                EQU                40H
R_SPEC                EQU                40H ;00::07
;00->P/S/M
;01->ONE
;WWVB
;02->ZERO
;04->U100
;05->U200
;06->U400
;07->U800
;DCF
;02->M
;04->P1
;05->P2
;06->P3

R_STATUS        EQU                41H ;08::15
;08->DST1
;09->DST2
;WWVB
;10->L1
;11->L2
;12->ADD1
;13->ADD2
;14->SUB
;DCF
;10->A1
;11->A2
;12->S
;13->R

R_SECOND        EQU                42H ;16::23

R_MINUTE        EQU                43H ;24::31
;24->M1
;25->M2
;26->M4
;27->M8
;28->M10
;29->M20
;30->M40

R_HOUR                EQU                44H ;32::39
;32->H1
;33->H2
;34->H4
;35->H8
;36->H10
;37->H20

R_DAY                EQU                45H ;40::47
;40->D1
;41->D2
;42->D4
;43->D8
;44->D10
;45->D20

R_DAYYEAR        EQU                46H ;48::63
;48->D1
;49->D2
;50->D4
;51->D8
;52->D10
;53->D20
;54->D40
;55->D80
;56->D100
;57->D200

R_WEEK                EQU                48H ;64::71
;64->W1
;65->W2
;66->W3

R_MONTH                EQU                49H ;72::79
;72->MO1
;73->MO2
;74->MO4
;75->MO8
;76->MO10

R_YEAR                EQU                4AH ;80::87
;80->Y1
;81->Y2
;83->Y4
;84->Y8
;84->Y10
;85->Y20
;86->Y40
;87->Y80

R_Option        EQU                60H
C_WWVBSEL        EQU                00H
C_DCFSEL        EQU                01H
C_HBGSEL        EQU                02H
C_MSFSEL        EQU                03H

R_BitIndex        EQU                4CH ;0-59

C_10KHz                EQU                256-100

R_10KHzCnt        EQU                4Dh
C_100Hz                EQU                100

R_100HzCnt        EQU                4EH
C_1HZ                EQU                100

R_LowTime        EQU                4FH
R_LowTemp        EQU                50H

D_TCO                EQU                P1.0
D_TCON                EQU                P1.1
D_KEY                EQU                P1.2
D_LED                EQU                P1.3

D_LEDWWVB        EQU                P1.4
D_LEDDCF        EQU                P1.5
D_LEDHBG        EQU                P1.6
D_LEDMSF        EQU                P1.7

D_100HZ                BIT                0
D_2HZ                BIT                1
D_1HZ                BIT                2
D_KEYBUF        BIT             3

R_TabAddr        EQU                51H
R_BitAddr        EQU                53H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T0IRQ

ORG 0060H
START:
        MOV                TMOD, #02H ; 模式2, 定时器
        MOV                TH0,#C_10KHz
        MOV                TL0,#C_10KHz
        MOV                IE,#10000010B

        MOV                R_10KHzCnt,#C_100Hz
        MOV                R_100HzCnt,#00H

        MOV                R_HOUR,#16H
        MOV                R_MINUTE,#35H
        MOV                R_SECOND,#00H
        MOV                R_YEAR,#10H
        MOV                R_MONTH,#04H
        MOV                R_DAY,#22H
        MOV             R_DAYYEAR+0,#12H
        MOV             R_DAYYEAR+1,#01H
        MOV                R_BitIndex,#00H
;        MOV                R_Option,#C_WWVBSEL ;WWVB
        MOV                R_Option,#C_DCFSEL ;DCF
        MOV                P1,#0FFH
        MOV   R_SPEC,#02H
        MOV   R_STATUS,#00H
        CLR                D_TCO
        CLR                D_LED

        SETB        TR0 ; 启动定时器0
L_OptionChange:
        CALL        F_ActOpt
F_Main:
        JB                D_1Hz,L_SecChg
        JB              D_KEY,L_KeyHigh
L_KeyLow:
        JNB             D_KEYBUF,F_Main
L_KeyIn:
        CLR             D_KEYBUF
        INC             R_Option
        JMP             L_OptionChange
L_KeyHigh:
        SETB            D_KEYBUF
        JMP             F_Main
L_SecChg:
        CPL                D_1Hz
        MOV                DPL,R_TabAddr+0
        MOV                DPH,R_TabAddr+1
        MOV                A,R_BitIndex
        INC                A
        MOVC                A,@A+DPTR
        JZ              L_ToTemp
        MOV                R_BitAddr,A
        RR                A
        RR                A
        RR                A
        ANL                A,#1FH
        ADD                A,#RTC_ST
        MOV                R0,A
        MOV                A,R_BitAddr
        ANL                A,#07H
        MOV                DPTR,#T_BitMap
        MOVC        A,@A+DPTR

        MOV                DPL,R_TabAddr+0
        MOV                DPH,R_TabAddr+1

        ANL                A,@R0
        JZ                L_GetTime0

        MOV                A,#1
L_GetTime0:
        ADD                A,#60
L_ToTemp:
        MOVC                A,@A+DPTR
        MOV                R_LowTemp,A
L_INC_SEC:
        MOV                A,R_SECOND
        ADD             A,#1
        DA                A
        MOV                R_SECOND,A
        CJNE                A,#60H,$+3
        JC                L_Exit
        MOV                R_SECOND,#0
L_INC_MIN:
        MOV             A,R_MINUTE
        ADD             A,#1
        DA              A
        MOV             R_MINUTE,A
        CJNE            A,#60H,$+3
        JC              L_Exit
        MOV             R_MINUTE,#0
L_INC_HR:
        MOV             A,R_HOUR
        ADD             A,#1
        DA              A
        CJNE            A,#24H,$+3
        JC              L_Exit
        MOV             R_HOUR,#0
L_INC_DAY:
        MOV             A,R_DAY
        ADD             A,#1
        DA              A
        MOV             R_DAY,A
        CJNE            A,#30H,$+3
        JC              L_Exit
L_INC_MON:
        MOV             A,R_MONTH
        ADD             A,#1
        DA              A
        MOV             R_MONTH,A
        CJNE            A,#13H,$+3
        JC              L_Exit
        MOV             R_MONTH,#1
L_INC_YR:
        MOV             A,R_YEAR
        ADD             A,#1
        DA              A
        MOV             R_YEAR,A
L_Exit:
        JMP                F_Main

T0IRQ:
        PUSH        PSW
        PUSH        ACC

;10000HZ
        DJNZ        R_10KHzCnt,L_ExitIRQ

;100HZ
        MOV                R_10KHzCnt,#100

        INC                R_100HzCnt
        MOV                A,R_100HzCnt
        CJNE        A,#100,L_Not1Hz

;1HZ
        MOV                R_100HzCnt,#0
        SETB        D_1HZ
        INC                R_BitIndex
        MOV                A,R_BitIndex
        CJNE        A,#60,L_Not1Min
;1MIN
        MOV     R_BitIndex,#0
        MOV                DPL,R_TabAddr+0
        MOV                DPH,R_TabAddr+1
        MOV             A,#0
        MOVC                A,@A+DPTR
        MOV                R_LowTemp,A
L_Not1Min:
        MOV                R_LowTime,R_LowTemp
L_Not1Hz:
        MOV                A,R_100HzCnt
        CJNE        A,R_LowTime,L_OutPut
L_OutPut:
        MOV                D_TCON,C
        CPL                C
        MOV                D_TCO,C
        CJNE        A,#50,L_Not2Hz
;2HZ
        SETB        D_2Hz
L_Not2Hz:
        MOV                D_LED,C
L_ExitIRQ:
        POP                ACC
        POP                PSW
        RETI

F_ActOpt:
        MOV                A,P1
        ORL                A,#0F4H
        MOV                P1,A
        MOV                A,R_Option
;L_ActWWVB:
        CJNE        A,#C_WWVBSEL,L_ActDCF
        MOV     DPTR,#T_BitMapWWVB
        MOV                R_TabAddr+0,DPL
        MOV                R_TabAddr+1,DPH ;high  byte
        CLR                D_LEDWWVB
        RET
L_ActDCF:
        CJNE        A,#C_DCFSEL,L_ActHBG
        MOV     DPTR,#T_BitMapDCF
        MOV                R_TabAddr+0,DPL
        MOV                R_TabAddr+1,DPH ;high  byte
        CLR                D_LEDDCF
        RET
L_ActHBG:
;        CJNE        A,#C_HBGSEL,L_ActMSF
;        MOV     DPTR,#T_BitMapWWVB
;        MOV                R_TabAddr+0,DPL
;        MOV                R_TabAddr+1,DPH ;high  byte
;        CLR                D_LEDHBG
;        RET
L_ActMSF:
;        CJNE        A,#C_MSFSEL,L_OptInvalid
;        MOV     DPTR,#T_BitMapWWVB
;        MOV                R_TabAddr+0,DPL
;        MOV                R_TabAddr+1,DPH ;high  byte
;        CLR                D_LEDMSF
;        RET
L_OptInvalid:
        MOV                R_Option,#C_WWVBSEL
        JMP                F_ActOpt
T_BitMap:
  DB  01H,02H,04H,08H,10H,20H,40H,80H
T_BitMapWWVB:
        DB        80,30,29,28,02,27,26,25,24,00
        DB        02,02,37,36,02,35,34,33,32,00
        DB        02,02,57,56,02,55,54,53,52,00
        DB        51,50,59,58,02,02,12,14,13,00
        DB        07,06,05,04,02,87,86,85,84,00
        DB        83,82,81,80,02,10,11,08,09,00
        DB        20,50,80

;        Frm, M40, M20, M10,  0, M8, M4, M2, M1,@P1
;          0,   0, H20, H10,  0, H8, H4, H2, H1,@P2
;          0,   0,D200,D100,  0,D80,D40,D20,D10,@P3
;         D8,  D4,  D2,        D1,  0,  0,ADD,SUB,ADD,@P4
;                 U800,U400,U200,U100,  0,Y80,Y40,Y20,Y10,@P5
;         Y8,  Y4,  Y2,        Y1,  0,LS1,LS2,DST2,DST1,@P0

T_BitMapDCF:
        DB        00,02,02,02,02,02,02,02,02,02
        DB        02,02,02,02,02,02,13,08,09,11
        DB        12,24,25,26,27,28,29,30,04,32
        DB        33,34,35,36,37,05,40,41,42,43
        DB        44,45,64,65,66,72,73,74,75,76
        DB        80,81,82,83,84,85,86,87,06,02
        DB        10,20

;        Frm,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R, Z1, Z2, A2
;          S, M1, M2, M4, M8,M10,M20,M40, P1, H1
;         H2, H4, H8,H10,H20, P2, D1, D2, D4, D8
;        D10,D20, W1, W2, W4,MO1,MO2,MO4,MO8,M10
;         Y1, Y2, Y4, Y8,Y10,Y20,Y40,Y80, P3,  0

END

网友(2010-06-10):
看到了所谓的“专利”,放弃了,宁愿用GPS天线挂到室外。

网友(2010-08-18):
楼主为什么不编一个发射时间实时变化的程序.

网友(2010-10-14):
好强啊楼主,收下啦谢谢

网友:
加油干,就有收获

网友:
MAS公司电波钟表的RCC芯片:MAS6180B1(单频)、MAS6180B5(双频外置开关)、MAS6181B1(双频内置开关)。可接收德国码DCF77、英国码MSF、美国码WWVB、日本码JJY40和JJY60、瑞士码HBG、中国码BPC等长波发射信号,详细的资料可以参看MAS公司的网站:http://www.mas-oy.com/data_sh.htm 。
    这种长波接收IC功耗仅为50UA左右,在市场同类接收IC中,是功耗最低的,特别适合于电波手表和电波钟。目前国内有很多公司都是用MAS的产品进行电波钟表的开发,灵敏度方面也是比同类产品要好。另外,还有40.003、60.003、77.503和68.505KHZ的晶振。

联系方式:刘先生(Sean)0755-3689 7362(直线)。Email:sean@mas-oy.com.hk     QQ:273429043     MSN: Ljiang2006@live.cn

网友(2010-11-16):
是什么专利?

看到了所谓的“专利”,放弃了,宁愿用GPS天线挂到室外。

网友(2011-02-26):
给室内的仪器授时,用电波钟可行吗?

网友:
哪位能知道哪里有高质量的接收模块?接受的信号还需要放大吗?如何放大?
五楼的电路打开是空白的

网友:
2011年3月份出差在合肥,用国产OEM的电波钟(RMB383A)接收日本JJY60电波数据,5分钟内自动授时成功!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可DIY制作接收日本JJY60电波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319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电波钟&bbs_id=9999

网友(2011-05-11):
电波钟,记号。
谢谢分享。

网友(2011-06-16):
中国码电波表要公开了

网友:
台湾也要建RCC发射塔.

网友:
不是已经有 bpc解码方法 了吗

网友:
有时间搞一个,先标记标记

网友(2011-10-26):
电波钟……好

网友(2011-12-08):
说到底,现在的电波钟可以diy了吗?买接收模块,然后单片机读码,是否可行?

网友(2012-01-19):
好贴,收藏!!绝对值得

网友(2012-12-24):
想看看   但是软件不会啊

网友:
日本的不是信号不好吗 ??有中国的解码程序??

网友(2013-08-03):
引用 楼主:
for(i=7;i>1;i++)
    {
        RCC_code_buf

不太明白。第一为什么是i++;第二<<不是左移吗,怎么是右移了

网友(2013-11-12):
买了一个JJY模块,这玩意居然白天收不到信号,只有晚上才有JJY60信号,JJY40死活收不到,调试只能在家里做了。

网友(2014-02-27):
还是没有STC的BPC编码程序啊

网友(2014-05-17):
好,已经买了想关东西,准备开搞个电波钟,成功了就发贴

网友:
编码我来公开

网友(2014-08-01):
国内公开了吗

网友:
电波校时吗

网友:
帮顶,最近正在搞gps表,这东西很受用啊,有很多参考的地方,不过gps比加密电台用起来简化多了。就依赖性来说还是地基授时安全,真跟白头鹰翻脸了他们把gps一停除了了大毛和兔子外都只能老老实实的用地基授时了,还是脚盆鸡鬼主意多,九州的那个发射台明摆着把光头和2棒都包括进去了,真够露骨的

网友:
淘宝上搜一下,很多各种制式的电波钟机芯都有!

网友(2015-11-05):
电波钟 虽然很久了  回复一下

网友:
在台湾买了个西铁城xc电波表,回来发现偶尔时间日期会突然乱掉,没一两个月已发生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