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MA7260的PCB问题

楼主(2009-06-16):
请教各位7260制板的问题

1.芯片底部的那一大片是datasheet上说的FLAG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么FLAG是指什么
2. 用不用把芯片底部的一大片接地呢?datasheet上说
   Do not solder down flag and 4 corner ground pads on the package for consumer application.
   但是我看到网络上好多网友都是把这些pads接地了的
   有准确一点的解释么?
3. 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手工焊的技巧推荐呢?(这个我自己也可以再搜搜)

谢谢大家!
祝各位玩得愉快!!!

楼主:
有人回答我么?自己顶。。。

网友:
四个脚上的焊盘应该是起辅助固定作用

下面的大块是散热的,一般情况下还是不要随便接的好,毕竟是半导体材料而且也不明确其内部的具体连接关系

楼主:
那其实只焊接芯片的4*4个管脚就行了吧。

网友:
楼主再仔细看看手册吧
第5页:3. Flag underneath package is connected to ground.

网友:
焊不焊是应力问题,具体应参考材料手册。

网友:
ls说的:

3. Flag underneath package is connected to ground.

是表示要焊接到GND的吗???

同问

网友:
焊了底板,可以保证芯片不会从电路板上摔掉。

7260最大耐受是多少个G忘记了。如果是50个G,一般的芯片就摔掉了。

楼主:
回复 【7楼】 caocao

我看到的原文是 3. the flag underneath the package is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ground. it is not recommended for the flag to be soldered down.

我的理解是,flag已经内部接地了,所以不推荐再焊接地。 所以按照我的这个理解,这与网络上流行的接地是矛盾的。

所以才产生的这个问题。

我有点不明白你让我好好看看指让我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