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哆嗦自行移动是啥毛病?

楼主(2009-06-16):
假yandiao,放在那自己就抖动,幅度在10mm,然后就是斜着移动,就象桌面倾斜一样.
啥部件故障能造成此现象?

楼主:
还有一个鼠标的LED坏了,总在微弱的闪烁.

网友:
换个MicroSoft的“鲨”保证不会跑

网友:
有时候会跑,不过过会就好 了,估计是鼠标不行了。

网友:
10块钱换个

楼主:
我们这有没有自制鼠标玩的.嵌入式从最近的做起嘛~~

网友:
你鼠标太牛逼了啊

还能这样的鼠标啊

长见识了

拍段视频吧

网友:
哈哈
圈圈说了
在按键处并联一个104的电容
还能解决双击的问题

网友:
单击变双击,还是换微动来得实在
买个微软的WMO吧,100不到

网友:
有的时候主板也有可能引发此类故障

网友:
我鼠标上次也看到有这样的问题,后来检查了下,是因为底下那个孔那里堆积了许多毛屑等垃圾,清理掉就好了。

网友:
是鼠标垫的问题,换个好点的。

网友:
帕金森综合症,直接换了吧

网友:
【11楼】 xiao5333 喜乐蒂

好的鼠标哪怕在镜子上都能用,差的鼠标在光滑一点的表面上就会乱跳

网友:
11楼正解,我以前也是如此,但是自从收到STM的那个免费套件附赠的鼠标垫,就没事了。

网友:
【13楼】 chsi

偶信了你的邪,照你这种说法那就无解了……  我就不信你搞技术就是这样来搞的,什么东西稍差点就把它pass掉,小心boss把你先pass了。

网友:
工包微软WMO现在才不到100了...

网友:
我也用ST的鼠标垫,不错

网友:
【11楼】 xiao5333 喜乐蒂

好的鼠标哪怕在镜子上都能用,差的鼠标在光滑一点的表面上就会乱跳
--------------------

确实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其他老鼠,估计遇到心仪已久的另一只老鼠了.

楼主:
带镜子挑选鼠标的方法挺好。
有没有人自制或修理过鼠标呢?

网友:
以前EDNCHINA上有人写过,是鼠标的节能功能的问题,没移动的时候是用PWM来驱动发光二极管的,在闪烁的时候鼠标就认为在移动,可以把发光管直接接到电源上去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20楼】 1235679 阿高:

不用带镜子,用柜台的玻璃柜就可以...

楼主:
看来抖动的鼠标故障大,把LED移植到微闪的鼠标里了,使用正常!
那个抖动哆嗦的鼠标暂时搁置。

网友(2009-11-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不象是鼠标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猫上网的?

网友:
天冷了,给鼠娃娃垫个厚垫子吧

网友(2010-03-10):
我也遇到這樣的問題,鼠標還是羅技的呢!!!

网友:
买个新的就可以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好像是鼠标垫的问题,我原先也出现过

网友:
经常出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是LED灯或者5V供电不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