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M900C串口TTL电平问题

楼主(2009-06-16):
最近刚刚接触这个模块。它的电源是4V的,但是技术手册中写的串口电平时2.85V这是为什么?我如果使用3.3V单片机的话可以直接连接吗?它最大输入电压可以达到多少?文档中只提到了不要超过它的范围。但是这个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
3.3V可以直接接入,不超3.6V就行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那它的输出是否还要接上啦或下拉呢?

楼主:
还想问个问题。就是关于AT指令如何用单片机发送,比如AT+CGMI,我发生字符串“AT” “CGMI”还是“AT+CGMI”.谢谢

网友:
在3.3V单片机TXD和GTM900C的RXD信号线中间串一个不大于300欧的电阻,是一个好习惯,不加也没有问题。无需上下拉。
完整的AT指令必须要“AT+CGMI<回车>”,缺一个都不行,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手工执行AT指令来体会一下,方便以后编程开发。

楼主:
那“AT+CGMI<回车>”这个<回车>在单片机编程中哪个如何实现?貌似数组中不能输入回车。是使用/n代替吗?

楼主:
我当初做的时候是按照900B做的电路。发现900C的PWON信号要50ms的低电平才能正常启动。而我是使用的330k电阻和10uF/16V的电容组成的复位电路。不知能否保证其50ms的低电平。您的做的时候是使用单片机来控制这个引脚还是也是用电阻电容构成延时电路的?

网友:
我用的是单片机IO控制IGT的,方便自己控制,实际上直接用电阻拉低IGT也能开机。C语言中“\r”就是回车,“AT+CGMI\r”就是完整的AT指令,发送到模块就能执行。

网友(2010-06-18):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太菜了

网友:
10楼难道不能理解进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太菜了

呵呵。见笑了!确实很菜。

网友(2010-09-25):
回复 楼主:

GTM900C除电源脚外,其它任何脚的电平都不能大于3.5V,否则GTM900C会损坏,我已经烧坏一个了。
经验啊

网友(2012-03-08):
不超过4.7V就可以

网友(2012-10-31):
终于找到了解决2.85V和3.3V解决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