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用LM2576实现开关机

楼主(2009-06-16):
要求24V电源榆入,用一个电源芯片,变出5V能实现开关机的功能,本来想用LM2576可是查了半天也没有看到网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如果这个电源芯片不能实现这个功能用什么芯片带替呢,要求输出至少在1.5A,

网友:
2576的第5脚不就是用来关断的吗??

楼主:
五脚是给一下高电平就关断了吗?还是持续高电平关断?我理解的是持续高电平关断,如果这样的话,关机了不就没有高电平了吗,那还能关机吗?

网友:
这个好做的啊,IC有很多,你要的话可以找我allen880629@163.com Q308919120

网友:
LM2576是软关机啊,把芯片关闭后,输入端的电压还在呢。怎么会关机了就没有高电平了呢?看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5脚高电平可以拉高到Vin。

网友:
是啊   用5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