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路能做到让单节电池间歇供电,比如没100秒输出1秒?

楼主(2009-06-16):
什么电路能做到让单节电池间歇供电,比如没100秒输出1秒? 有些产品不需要一直工作,这样就可以考虑用电池供电了.
应该是有一些方法的,关键的是休息期间的电流必须足够低,大家做过类似的电路吗?

网友:
楼上的,单片机有休眠模式,功耗就很低了,休眠模式下可以跑一个低速时钟,用于唤醒单片机(比如AVR的看门狗益处唤醒),不过低速的时钟一般也有uA_级的电流,不同芯片,不同供电电压,功耗不同。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一点点,但是有两个疑问之处
1.休眠模式是否可以做到每100秒唤醒1次工作1秒后又再进入100秒休眠,这样反复
2.电池一般只有1.5V,不够单片机工作,还需要增加一个1.5V到3V或者5V的转换,这个转换的东西的耗电也是个问题,一般也是uA_级别

有一种升压DC-DC芯片也带有休眠模式,但是如何控制它每100秒休眠一次的电路的耗电也是个问题。。

楼主:
我的目的是寻找它的可行性,我知道它一定是可行的,因为一节5号电池甚至可以让一个液晶表工作半年,它正常工作的电流应该就是uA_级别

网友:
可试试用cmos电路搭建一个

网友:
每100秒按下开关1秒,就很省电了.休息时间内电流为0.

网友:
同意4楼

楼主:
cmos电路也有电源问题,不可能用一节电池完成,如果2节电池应该可以用CD4000的电路来搭建

楼主:
顶我自己的贴 看看能否有高人给答案

网友:
COMS电路用5V供电,两端并联大的储能电容,CPU休眠时DC-DC升压也同时休眠,COMS电路由大电容供电。

网友:
用分立元件来做吧,选择元件的时候注意漏电流。

网友:
用三极管搭?  似乎不可行

MOS管?

cmos电路?

网友:
avr tiny系列有一款1.5V能用,好像是tiny12吧。
另外好像MSP430能到1.5V

网友:
AVR确实有一款单电池供电的,叫ATtiny43U,里面也是用电压泵升压的。不过不知道能不能买的到...

我觉得最优方案是再加个电池,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这是第一次配备了集成升压转换器的一个新系列产品,低至0.7V处理器还能照常运行。

自主升压转换器能制造简单,成本低,无故障的应用,且尺寸小,只要单颗AA , AAA或类似的电池即可。该处理器非常适用于有规模和成本的限制的电池供电应用。

ATtiny43U的主要特点如下:
・ 4K位元组可程序快闪存储器
・ 64位元组的电子式可清除程序化唯读存储器?EEPROM?
・ 内建256位元组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
・ debugWIRE除错系统
・ 4个10位元单通道类比/数码转换器?ADC?
・集成温度感应器
・两个8位元分频计时器/计数器和两个脉波宽度调变?PWM?通道
・有启动条件侦测的通用串行界面?USI?
・可程序唤醒和监视?Watchdog?计时器
・集成的升压转换器
・低功耗
     - 工作模式下1毫安@ 1MHz,1.5V
     - 关机模式下10微安,1.2V

楼主:
好象是比较难买到的呵呵 估计价格也很贵吧

网友:
EM Microelectronic EM6607 该微控制器采用1.2V至3.6V单电源供电。EM6607工作在32kHz频率、1.5V电源时,功耗仅1.8uA,待机模式下功耗0.3uA。

楼主:
呵呵 这是个好东东

楼主:
EM6607好是好 貌似很难买到 估计买到的也很贵了

网友:
430吧!很简单,多去TI网站看看www.ti.com/msp430

楼主:
大家说去说来都说到了比较贵的解决方案,而一个普通的1元钱的电子表它能让一节电池运行1年之久,一定有更便宜的方案

网友:
用过TINY 13做个一款东西 不工作的时候让她睡觉。每10秒 看门狗中断让IC醒来检测外电池电压(电池在用太阳能充电),根据响应的电压做出判断,完事继续睡觉,再等10秒再来检测一次,

网友:
太阳能电池是不是贵了点

网友:
NE555最少要4.5v工作,
1.5v不能启动的

楼主:
这个目的是省电,所以一定要在休眠期非常少电流比如几个uA,同时能维持休眠期的计时

网友:
一般说来楼主的这个题目很难,如果是用一节电池供电,电路要求的最低工作电压至少要达到1.2V以下才行。

如果用外部电路方式实现,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是用一个低静态电流、带控制端的开关升压器,再加上MCU控制。这样成本应该会比较高,与16楼的方案差不多。

如果真要成本低,可以考虑直接用一个电子表IC,利用它的定时输出进行控制。这仅仅是个想法,能不能实现要花功夫去找合适的型号,关键是这个东东不是通用IC,找起来会比较麻烦。

网友:
普源可以把40M的超到100M用,为啥不试试把1.8V的tiny13降到1.5V用呢?曾经拿一个镍氢电池喂它是可以的,就是到了1.0V也很正常。
不过lZ要是做产品请千万不要这样。

网友:
我新来的,我们一个产品类似楼主提出的功能 ,  只用单节NI-MH工作  输出2秒  停止30秒
用几个三极管加电容搭成 多谐振荡  取出开关信号控制另一个开关管,这样就实现了
只是批量的时候误差比较大,而且受电压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