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级容量硬盘选购,高手指点一下,主要用来备份数据

楼主(2009-06-16):
现在两个160G的硬盘,不够用了,准备搞个T级容量的硬盘来备份数据,也就是说,不经常用,但是要求数据可靠,保存时间长,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网络硬盘柜吧 放在墙角就可以了

楼主:
【1楼】 aozima 残剑饮血

积分:821
派别:
来自:
网络硬盘柜吧 放在墙角就可以了
----------------------------------------
    这个听上去很牛X,但不是我想要的。其实我就是想买个移动硬盘,1T的或者1.5T的都可以,大家推荐一下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就OK了,数据备份问题,真是个头痛的问题,如果1T没有稳定的经过市场长期考验的产品,那么打个折,来个500G的也可以。

网友:
移动的代表都会易坏...
容量越大越...

网友:
你这样的要求 很容易的啊 去买个最便宜的1T硬盘就可以了(肯定是缓存最小的) 反正你不要求速度
深圳这边好像是日立的 500+一个
再配个sata的硬盘盒 OK :)

使用中注意一下 防潮防尘正确使用 硬盘寿命还是很长滴。。。

网友:
用过几个希捷的硬盘  还都可以

网友:
推荐笔记本硬盘吧,小巧,存放也方便,现在320G的SATAII的价格在400左右

我有2个320  ,2个250

准备再进一个500G的

希捷,日立都不错哈

网友:
移动硬盘出问题的几率还有点偏高,可能是硬盘控制器做得不够好吧。
我买了2个同样型号的硬盘,一个放主机上,一个挂USB上.
一年后,USB上的那个出了坏道,丢了几个小文件。主机上的硬盘,还完好无损。

网友:
USB上总是热拔插自然容易出问题了,硬盘最怕频繁上电掉电

网友:
7200.11 的7×24小时的硬盘,或者7200.12 的1T的硬盘都还可以。

网友:
硬盘都是大厂做的,山寨的好像还没有,现行市场上的好像都蛮好,没听说某个品牌的硬盘有明显问题的,只不过发热噪音之类的稍有区别

网友:
备份还是用RAID阵列做个SVN服务器吧,很爽很安全,管理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你们都放什么东东?需要这么大的盘?

楼主:
    大部分都是视频,电视剧,电影。还有就是摄影的图片,一张都没有删一直保留,见证自己摄影的成长过程。反正基本上每个盘都快塞满了快,相应以后会有更多东西,所以准备搞过1T的。

网友:
电影之类刻盘就好了 看看你都是rmvb格式的 一片DVD可以放好多部了

重要的资料刻盘+硬盘备份

btw. 说个小笑话:
说有个家伙下了的爱情动作片把硬盘塞满了,不得不去买了个160G的二手硬盘。买回来后,他发现 他不得不再去买个1T的新硬盘 :)

看懂了的 自动面壁

网友:
说有个家伙下了的爱情动作片把硬盘塞满了,不得不去买了个160G的二手硬盘。买回来后,他发现 他不得不再去买个1T的新硬盘 :)

没看明白??请解释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个酷鱼12代的,500G,¥380,还可以

网友:
二手160G都是满的xx

楼主:
14L,硬盘比光盘划算,并且容易保存。

   现在1T的硬盘,平均算700元吧,是 1.4G/元。一张DVD光盘,一般刻录4.2G,算3元一张DVD刻录盘,也是1.4G/元。总的来说,硬盘使用方便,容易保存,使用更方便,可以随时改写,更划算。

网友:
DVD用不上3元,三菱的也就是100元一桶50张,不过DVD的空间利用率不高,一般一张最多也就刻4G左右的东西;硬盘么别买到问题盘就行,好像是7200.11吧,1T的基本没有几块不挂的。

网友:
问下楼上的,啥叫7200.11?

楼主:
至今DVD刻录机总共刻录了5张DVD,2张CD,光盘不好保存,占空间。好久前买过十张三菱的,记得是4块钱一张,100元50张的盘效果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光盘3、4块一张的也多的是。

网友:
【22楼】 lileistone
酷鱼11代

楼主:
买了个三星500G的360,三年保修,另外加个硬盘盒一共490。

网友:
整个台式机硬盘 再 加个 硬盘盒

网友:
建议整个ATOM主板 + FreeNas,做网络存储,非常实用,还可远程登录。

网友:
1000G的硬盘只要600元
1000G的DVD要多少张+多少时间来刻?

网友:
数据很重要?
RAID5之类的吧
单硬盘肯定不会高可靠的

其实更多的方案是,普通硬盘+定时多重备份

网友:
两年前刻的DVD有几张读不出来了,正好赶上要用,郁闷,支持1T的硬盘。

网友:
上次买个640G 西数的,老硬盘数据拷过去,用了两星期,有坏道,挂了个分区,损失几G数据,教训啊!!以后一定要备份!!

网友:
现在是西数和希捷的都有问题啊
希捷的固件门,听说现在的V12仍然未解决
想想以前从来没担心过硬盘这么脆弱,就是这两年硬盘存储密度增大导致硬盘数据成了弱势群体。

网友:
上面那位“爱情动作片1T硬盘”很有意思啊

网友:
都在加硬盘~改天我也搞块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