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如何连接两个模块?

楼主(2009-06-17):
在quartusII中  写了两个VHDL的文件 如何连接两个文件? 两文件是否应该在一个工程中?

网友:
看来你需要更多的基础学习。

楼主:
刚刚在学~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吧他们图形化,然后在图形编辑界面里面用线连起来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这样子调用模块,多看下书。。。。
.clk(clk),
.rst_n(rst_n),
.sys_en(sys_en),
.sys_r_wn(sys_r_wn),
.sdram_ref_w(sdram_ref_w),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