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一GPRS系统都需要什么硬件设施?

楼主(2009-06-17):
想弄一GPRS系统,不知道都需要什么是不是需要两个模块,一个接受,一个发送??谢谢!

网友:
用电脑来接收
知道IP地址和端口号
顺便传一个软件
具体看设置

网友:
设备----串口------GPRS DTU~~~~~中移动无线网~~~~~~互联网-----服务器(PC机)-----虚拟串口或者SOCKET程序

OK!只要一台DTU和一个能连接公网的PC

网友:
虚拟串口将DTU连接到服务器上的SOCKET转化为串口数据,免得写SOCKET应用程序了。对于小批量的应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