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C++Builder 6.0后 GCC编译不正常了 如何解决

楼主(2009-06-17):
请教
如题
有没有人有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环境变量问题,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在path变量里,删除BCB的路径即可(因为通常BCB都用IDE,很少用命令行),也可以把Winavr的编译路径提到BCB的路径前面来。

网友:
可以看下这里: DELPHI和GCC是有冲突的?
最好的办法:在PATH里把C++Builder的路径放到GNU_MAKE所以目录的后面去...

楼主:
用了楼上两位的方法 都没奏效 还是我没弄对?

楼主:
谢谢LS两位  已经解决  原来我修改了用户变量中的Path没用,而是要修改系统变量中的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