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航板的问题,再次请rickyzhou进来

楼主(2009-06-17):
请问使用什么工具烧写这块ARM9?需要什么软件和硬件呢?updata时应该怎么连接各板?需要将导航板接到飞控板上吗?编程器的哪个接口连接导航板的哪个口啊?请赐教,这个地方卡住了

网友:
arm 现在比较好的方法可以用 j-link 烧写

网友:
【楼主位】 bjgiant

我只写过程序,没有写过bootloader, 程序我是用串口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