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半表HP3456A今天到了,过些天彻底解剖并校准

楼主(2009-06-17):
与我的爱德万五位半表一起测量AD588BQ电压基准,AD588BQ可以保证10.000V电压的0.01%准确度,两个表的数据都有点偏大.有待校准.

网友:
二手?多少米?JJ不错啊

楼主:
2100元,还有一台,在北方思源

网友:
新旧程度如何?那年出产的?
全新的价格也就9K附近

楼主:
成色很不错,应该很少使用,从集成电路上看,生产日期应该是1986年以后,这东西新的应该没有了,90年代后六位半HP有新的型号出现.应该彻底取代了它的位置.

按理说这东西在80年代初也应该挺牛比的.

全新的9K???不会那么便宜吧!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卖9K吧

网友:
我说同类的6位半万能表,如福禄克和安捷伦都这个价位9K~1W2

楼主:
呵呵,2000元的旧货不比现在的新货差的,这东西的精度都得靠后期校准的.还有,现在的新货,集成度太高,不适合我这样的人修理校准啊,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可以省下7000多元钱.......

网友:
HP的品质比较让人放心。

网友:
怎么想到在思源买呢?价格不好服务也不好,前段时间广坛1200有人在出,一样的.

网友:
单独的电压表比六位半的万用表好许多吗?

我看好“Agilent 34411A 6位半高性能数字万用表”
起码也要是“Agilent 34401A 6位半高性能数字万用表” 淘宝上一般2000~3000,全新的8K~12K。

网友:
【楼主位】 jj3055

请教一下你的10V基准源是怎样得到的? 到计量局去检定的吗? 谢谢!

网友:
【10楼】 说下我的,我只有四位半的,用饱和标准电池效,正合用.

网友:
误差是不是这么算的10.000V*(+/-)0.01%=(+/-)0.001V 如果是的话,6位半的结果在误差在规定范围内

楼主:
请教一下你的10V基准源是怎样得到的? 到计量局去检定的吗? 谢谢!

*********************************************************************
AD588全误差小于0.01%.保证10V电压有1MV的精度,也就是可以精确到10.000V,不用去计量的,现在的计量局很难说有什么精度,说不定还不如我们业余的呢

我用的是BQ和KQ,精度1MV,如果是AQ和JN,那就有3MV的误差.

网友:
谢谢答复!祝你成功!

楼主:
HP的品质比较让人放心。

jj3055  有没有二手较好的信号发生器推荐? 也是HP的吧。

*****************************************************************

我的信号发生器一直用自己DIY的,性能已经能完全满足我的需求,所以对信号发生器一直不关心的,行情也不知道啊,呵呵......

一般情况下,用ICL8038和MAX038做的已经够用了,足够了,阻容元件选好一点的,再加一个好的频率计,也可以像摸象样的

楼主:
单独的电压表比六位半的万用表好许多吗?

我看好“Agilent 34411A 6位半高性能数字万用表”
起码也要是“Agilent 34401A 6位半高性能数字万用表” 淘宝上一般2000~3000,全新的8K~12K。

************************************************

2000~3000的基本上显示屏OVER了,呵呵,这个表,好的便宜不到哪里去的,也不会出掉的

网友:
哦,那么说买的时候要小心了。。。

网友:
最近搞精密温度测量,可能要用到精密电压/电流源,和高精度表。 真实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TO楼上,广坛正好有人在出表啊,看下:
英国Solartron 7150  6.5 位万用表,基准1N829A,比例增益放大采用了数只VISHAY S102电阻。可以测量交流直流电压电流,交流为真有效值。2/4线电阻,测量稳定。图片是测量10V  DC的显示值。标配488接口
可以提供说明书,无提手,600元包邮出。
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是液晶屏的.呵呵

楼主:
广坛有很多收藏家,好的东西,只进不出 !!!!

液晶的,外一碰坏了,或漏夜啊怎么了,就彻底OVER了,而且液晶显示效果总是LED的好啊,,,,,,所以液晶的一直不被看好.

荧光屏显示效果最好,但容易老化,还有外一灯丝什么烧断了,也完了,所以我就选定了要用LED显示的.否则我还会考虑HP34401或HP34411

基准IN829,相对来说,温飘大了点,就温飘而言,无法和LM399相比,只是它的温度低,长期稳定性好点.现在的表中很少用.世界上第一款8位半表也用了1N829,但是加了AD590温度检测,再有CPU根据该器件的特性表,查表,根据当时的温度来调整它的电流进而补偿温漂电压,这样做起来效果也可以,但很麻烦.......

楼主:
最近搞精密温度测量,可能要用到精密电压/电流源,和高精度表。 真实跟楼主学习了。

########################################

这个我也最近要搞,一起学习啊,,,,我买了一堆的高精运放,超高精度电阻,还有LM399和LTZ1000基准元件,只要空下来有时间马上就可以上了 .

网友:
只进不出会消化不良的,这一点各位老大现在有共识了,哈哈,而且,好东西也要升级啊.
VFD的才是最被看好的,虽然容易老化还容易漏气,但是好色的多,没法.
英国的很多台表其实非常不错的,很有特色,小日的就别提了.

楼主:
只进不出会消化不良的,这一点各位老大现在有共识了,哈哈,而且,好东西也要升级啊.
VFD的才是最被看好的,虽然容易老化还容易漏气,但是好色的多,没法.
英国的很多台表其实非常不错的,很有特色,小日的就别提了.

***********************************************************

日本的爱德万绝对不可小看,我用了它的R6551表深有感触,也做的很有水准,况且它有八位半的表,世界上能生产八位半的厂屈指可数吧.我很看好它的一款频率计,实在是因为自己很快要DIY的频率计性能也不差,才放手......

楼主:
给个图,大家参考下,买荧光显示屏的仪器要小心,下面是比较新净的HP3458A,显示屏老化成这样,可惜吧.

网友:
最近也在玩万用表,有个比较发烧的万用表网站:http://www.bbcnn.net/bbs/index.php

网友:
差点中毒

网友:
我也想做信号发生器,买了MAX038,BUF634想做个模拟的,AD9851也刚申请了样片。
不知道楼主用啥方案能不能透露一下

楼主:
max038的输出阻抗够小了,没必要加BUF缓冲了吧。

我做起来主要搞电源的,测磁性材料

网友:
输出电流大一点。MAX038的板子还有没有。

网友:
【25楼】 jj3055

有时间自己把它改成OLED屏吧,不都是点阵的吗? 把原来的点阵读出来,从OLED显示出来,呵呵。

我差点把我那台500M HP灯管示波器改成液晶的,只是没有时间。。。

网友:
【31楼】 Friendz
我差点把我那台500M HP灯管示波器改成液晶的,只是没有时间。。。
---------------------------
真正意义上的DIY啊。。

楼主:
有时间自己把它改成OLED屏吧,不都是点阵的吗? 把原来的点阵读出来,从OLED显示出来,呵呵。

我差点把我那台500M HP灯管示波器改成液晶的,只是没有时间。。。

**********************************************************************

这是真正的发烧友,仪表党。哈哈

我目前只想弄个实用一点的,省钱一点的,改装古董级发烧要花时间啊

网友:
个人也是比较喜欢HP安捷伦的东西,很经典的

网友:
3456 记号,楼主很专业,值得我等学习,不知啥时候上解剖图呀,真没见过这么大块的表哟.

楼主:
快了快了,很快就放假了,这些天实在没有时间。在过三天吧

网友:
【22楼】 jj3055

积分:1366
派别:
来自:浙江宁波

这个我也最近要搞,一起学习啊,,,,我买了一堆的高精运放,超高精度电阻,还有LM399和LTZ1000基准元件,只要空下来有时间马上就可以上了 .

楼主给推荐一下高精度电阻吧。因为最近要搞些测温精度0.01度的东西,所以要和高精度打交道了。
谢谢啦!

楼主:
过些时间聊,我最近一直没空,在外地,后天回,你可以加我QQ:22717138

网友:
什么时候解剖给大家长长见识!

网友:
感觉很值啊!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是二手也可定比一般厂商的新的好!

只不过太老的机器怎么校准啊?呵呵

网友:
请问AD588BQ多少RMB?

楼主:
什么时候解剖给大家长长见识!
********************************8

明天就回家了,快了.
***

感觉很值啊!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是二手也可定比一般厂商的新的好!

只不过太老的机器怎么校准啊?呵呵
************************************
前面板拆开就有三排电位器,用来校准的,具体怎么校准,我正在找资料

****

请问AD588BQ多少RMB?

********************************
60元左右一片

网友:
【25楼】 jj3055
很喜欢25楼的台表,改天弄台玩下(就用OLD改)

楼主:
【25楼】 jj3055
很喜欢25楼的台表,改天弄台玩下(就用OLD改)

*****************************************************8

这台表,二手的也要两三万

网友:
俺入了一个34401,

网友:
顺便给你个HP3456A的手册地址。

http://www.home.agilent.com/agilent/techSupport.jspx?pid=3456A%3Aepsg%3Apro&pageMode=OV&cc=CN&lc=chi

网友:
【45楼】 lmserver
俺入了一个34401
----------------------
你是多少钱入的? 全新的? 我也正想入。

网友:
几乎是全新的,托朋友从倒闭的公司里弄的。新的价格在8K~1W2间吧。

这表稳定性很不错,老HP的经典之作了,好像从HP分出来Agilent之后就只有34401和3458还在继续生产,其他的HP型号都停了。

网友:
【47楼】 armok 阿莫
兄弟部门有一台, 上周看到送货单,没记错的话连17%的税好像差点9K

网友:
【49楼】 albert_w
---------------------
呵,我比你便宜。因为我不要税票 :)

网友:
LZ,你给HP用的信号线也太差了吧,有点粗的好吗?

楼主:
内芯1mm粗的镀银特氟龙屏蔽线,测电压还不够啊!!!

我现在正在单位搬这东西回家,下午就解剖拍照了.

网友:
你用的好像是电信传输网里面用的PCM线,这线是电信专用的,用在multimeter上不见得合适

楼主(2009-07-17):
为方便浏览,照片另开一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60774&bbs_id=3043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9-07-21,13:19:5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43]其它仪器
即将移去的分区:[3054]万用表

网友(2010-11-21):
LZ 怎么就没下集啊?

网友:
说日本R6551,我现在想从淘宝搞上一台

楼主:
【60楼】 smartmeter

6551电池失效就彻底报废.至今没有救活的报道.

【59楼】 biterliu
另外开了一贴,见57楼连接.

网友(2022-09-24):
那位大咖还有hp3456a处理。我愿出个好价!

网友:
一晃十几年了,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已经成了老头了。但十几年过去了,中国还是没有更好一点的电阻,没有更好一点的基准,没有更好一点的电容。就连5位半以上的国产万用表也做不出来,打开一看是别人造的那种大街上能买到的adc,就这水平还动不动造高位万用表,不知道这些搞器件的人是干什么吃的,别的不会把stm32的价格哄抬10倍倒是玩的挺溜的。国内这些搞仪表的废物点心啥时候能造的出别人几十年前的万用表呢